请教下MB 循环螺距6度

楼主(2014-04-06):
亚拓500FBL,为什么FBL头MB也要8.8度才蓝灯,若把球头往
舵机
臂内孔移动,是要把3个球头都移动还是移其中一个或者2个就行了?如果不移动球头的话还有别的方法调整吗?

网友A:
不移舵机球头的话,基本没辙。

网友B(2014-05-13):
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调整十字盘的极限行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

网友C:
移舵机臂内孔,fbl头应该6度就亮,dfc7 度左右才亮,不过照样飞没感觉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