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4-04-06):
想买个遥控~主要是玩电固~请教大家有什么推荐~谢谢~

楼主:
华科尔吗?

网友A:
是的,我现在用着,很好用,没有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现在用着,很好用,没有刷固件。

我只玩电固~直机不玩的~我现在用的是6EH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玩电固~直机不玩的~我现在用的是6EHP

固定翼的话,天地飞也不错,但是我感觉没有D10性价比高。你也可以考虑买futaba的,j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的话,天地飞也不错,但是我感觉没有D10性价比高。你也可以考虑买futaba的,jr。

FUTABA和JR的那个型号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FUTABA和JR的那个型号好点

都一样。首先都是日本产的,jr外观更好看。

楼主:
JP早几年前买了个JR92.4G的后来卖了~现在就用个FUTABA的6EXHP

楼主:
引用 楼主:
JP早几年前买了个JR92.4G的后来卖了~现在就用个FUTABA的6EXHP

现在想买个8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首先都是日本产的,jr外观更好看。

2千左右的遥控那个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2千左右的遥控那个好点~

futaba的不错。

楼主:
futaba的T8FG好还是JR的XG8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futaba的T8FG好还是JR的XG8好

都没有用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买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用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买T8FG

futaba应该稳定性比JR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应该稳定性比JR好吧

感觉是这样,其实呢,都是日本产的,楼主拿捏一下,个人支持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