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X350PRO炸机视频

楼主(2014-04-06):
当天在练习FPV飞行,炸机的地方是个风口,估计阵风3-4级,本来就是新手,飞FPV没有经验再加上紧张,看着屏幕感觉飞行器各种飘,就想掉头回来,结果撞树上了,幸亏飞的不高,只是把云台摔歪了。后来想想,当时要是赶紧降落就好了。

网友A:
哈哈,回去检查下电机与电调的焊线,可能会脱落或折断,到时可能就空翻炸机了!

网友:
挺稳,华坑儿不错!

网友B:
新手真的很适合    确实有点紧张
等练好后   期待更好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回去检查下电机与电调的焊线,可能会脱落或折断,到时可能就空翻炸机了!

谢谢提醒,炸机以后我又让它悬停到没电,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真的很适合    确实有点紧张
等练好后   期待更好的视频

谢谢鼓励,飞FPV真的好紧张

楼主:
就是用的GPS模式飞的,可能接近楼房信号有些不好,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技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GPS模式飞的,可能接近楼房信号有些不好,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技术问题

感觉GPS效果不好,一直在飘,象是在平衡模式下飞的

网友(2014-05-09):
建筑物之间飞信号不好,容易丢星,飞机自动切回手动模式,风一吹或者切回手动前正处于姿态修正中就飘了,

网友:
期待华坑出个支持北斗导航的版本

网友C(2014-07-10):
楼主,飞了下来,电机热不

网友D:
为啥撞树以后,油门还没有关掉呢,还在那动呢

网友:
期待更好的视频

网友:
慎用gps,楼主继续努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了下来,电机热不

为了试试ilook+的拍摄效果,今天中午顶着35度的高温飞了5分钟,摸了下电机有些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撞树以后,油门还没有关掉呢,还在那动呢

即使正常降落,油门拉到底,也要等差不多2秒钟螺旋桨才会停止转动,不知道华科尔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了下来,电机热不

我连续飞10分钟,电机非常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连续飞10分钟,电机非常热的。

估计电机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