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四轴试飞(送儿子的礼物)

楼主(2014-04-06):
一直玩固定翼,最近入了架四轴,几经周折总算试飞成功了。先上图

测试飞行视频,不知飞控参数调教得如何,望高手看过视频后指教一二。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机架?

网友B:
电机下面垫的抹布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下面垫的抹布起什么作用?

因为以前没玩过,电机配大了。结果飞客机架的电机座内孔小和电机有摩擦,只能垫高了,电机与支架的固定螺丝也只能上2颗。
本应配飓风3508的电机,结果配了4008的,整整大了2号。

网友:
飞客四轴啊。终于看到不是厂家的视频了。感觉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带了狗以后拍出来的画面如何。是不是还是那么蛋疼的。。。有螺旋桨在里面

网友:
我也要一個這樣的爸爸。

网友:
物品想说的是你儿子多大了呀?

网友C:
后面的两电机,是不是比前面的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两电机,是不是比前面的烫?

重心稍微靠后,如果急关油门,可以发现后面电机转速要快一点点,其他的区别人就感觉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心稍微靠后,如果急关油门,可以发现后面电机转速要快一点点,其他的区别人就感觉不到了。

同型机架,请教楼主感度设置。感觉这个架子,必须要上云台和电池再调感度,设置IMU重心,另外不知道楼主挂云台后拍摄效果如何

网友:
土豪爸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型机架,请教楼主感度设置。感觉这个架子,必须要上云台和电池再调感度,设置IMU重心,另外不知道楼主 ...

云台一直没时间调试,比划了一下,上飞越云台脚架矮了需要垫高3-5厘米。
硬挂狗3测试过,有轻微果冻。虽然是第一次装四轴,但个人认为四轴是否稳定主要是电机和桨运转平稳、电调反应快,飞控质量过硬。其他方面只要电机装平、机架大体对称、重心我根本就没考虑,感觉只要偏离不是很大,飞控会调整好。
至于naza调参,也就是参看了泡泡的教程。我按初始推荐比例调增加50-100之间,装4S10000的电池增加100,4s5200的增加706s5000的就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一直没时间调试,比划了一下,上飞越云台脚架矮了需要垫高3-5厘米。
硬挂狗3测试过,有轻微果冻 ...

期待挂狗作业

网友:
小孩多大了安全问题啊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E(2014-05-29):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机架?
宝上有 12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