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5N

楼主(2014-04-06):
g

网友:
我的也是Z15 5N ,升级前很正常,一通电马上就自检,而且自检速度很快。升级之后就出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来回拔插好几次电源才能自检成功一次,而且云台自检时转动无力,有时上电后一点反应都没有,有时转一圈就停了,而且遥控没反应!

网友A:
楼主您好,上电前先保证云台是水平停放的。
自检完以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见过,不过我的那个云台是摔过的,摔之前很正常,只从摔过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上电前先保证云台是水平停放的。
自检完以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吧?

没保证 水平! 自检完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
好像升级之后自检反应会变慢,正式正常的;如果不是升级问题,就是你的滑环老化了,你的云台用了多久了?

楼主:
很少用  30起落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