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刷雲台抖動厲害,不知道問題在哪

楼主(2014-04-06):
請問一下前輩,小弟買了vision的無刷雲台,裝好後不飛不會抖動,數據也平坦,但是一飛就開始抖,四個槳都換了,還是抖,請問我應該檢查電機嗎?還是高級校準沒做好?
(在市內測試的,指南針也有矯正,現在抖的比vision不裝雲台時候還要誇張)

网友:
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啊!把云台电拔掉就不抖了,由此可见不是飞机和螺旋桨的问题。老毛子的云台固件,求大神帮忙!

楼主:
我照你的方式又試了一下,雲台不通電還是抖...搞雲台把人搞累了,等vision plus出來換一台了,太難整了

网友:
这是没法调整的,一是云台支架太软;二是重心不稳;三是减震球太软……
你试试不用减震板,硬挂看看!!!

楼主:
謝謝,我試試看....

网友:
借我整会儿

楼主:
剛剛突然沒辦法過電,拆開機器一看,暈倒正電的線掉了,還把板子上的焊點一起拔掉了...這東西的質量也太差了吧,跟紙糊的沒兩樣,又要送廠被宰了,想不通怎麼有辦法把東西做得這麼差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照你的方式又試了一下,雲台不通電還是抖...搞雲台把人搞累了,等vision plus出來換一台了,太難整了

你的云台不同点也抖,说明各部分连接螺丝不够紧固。

网友A:
自己总结各类无刷云台抖动问题:1、仰俯角过高时或者风力过大时你肯定有连接线顶到云台部件上了。2、用Vision抖动有肯能是你延长的4级蛋蛋供电线太粗!把外皮扒了用里面的细线!3、碳素板太软。4、云台控制软件SimpleBGC_GUI_2_2b2中设置的不对!再好好看看有没有设置错误。5、云台各轴电机超载由于都是并联的机身电源,瞬间供电电流过大导致机身不稳电池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总结各类无刷云台抖动问题:1、仰俯角过高时或者风力过大时你肯定有连接线顶到云台部件上了。2、用Visi ...

楼上大神厉害啊,云台各轴电机并联机身电源,瞬间供电电流过大导致机身不稳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神厉害啊,云台各轴电机并联机身电源,瞬间供电电流过大导致机身不稳如何解决?

我可不是大神,自己玩了几天VISION被云台烦恼了。电机负载过大的问题不好解决,最好和卖家询问电机负载重量的极限,有时候仰俯角到极限时电机就会出现负载过大,这时候一定要调回角度,不然有可能失去动力让飞机掉下来。前几天夜拍飞到200多米就出现电池报警,瞬间电量从69%到空了,吓得我赶紧调整仰俯角,10多秒没敢动控,电量才又恢复过来,险些高空炸鸡,关键是在奥体中心,砸死一两个就完了。所以仰俯角一定要控制好。附图,当时是要吓死了。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電機,又一個電機的卡準脫落了,這東西真不靠譜呀,等明天大疆上班讓他們先把中控版給我修好再試了,不然真的想換plu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電機,又一個電機的卡準脫落了,這東西真不靠譜呀,等明天大疆上班讓他們先把中控版給我修好再 ...

来张图看看

楼主:
一會回去拆了在發圖,搞到現在才吃飯呀

楼主:
如圖...無語了,vision plus很迷人,DJI的工藝很嚇人...不知道該不該再買,掙扎呀

正電焊點直接不見了

正電焊點直接不見了

卡準已經掉了第二次

卡準已經掉了第二次

网友:
不幸,每次飞得好好检查下了

楼主:
之前雲台抖可能也是因為電機掉卡準造成的,老感覺前方的電機跟螺旋槳晃的大了點,還來不及減查就主板壞了,過兩三天在試了,對了雲台瞬間電流大,看到X寶上有BGC的穩壓板,這個裝上去有沒有用呢?

楼主:
今天殺去大疆維修部,搞定焊點的問題了,震動的問題跟我說是因為你炸過機所以電機已經偏了,要四個全換...真心不想搞了,我還不如去買TM電機

网友:
雲台抖是不是vision的感度没调好?
有没有国产云台的实拍视频?

网友(2015-03-28):
我的也抖 想知道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