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无头模式不对啊

楼主(2014-04-07):
之前一直没用过无头,今天试了一下,切了无头模式,打方向舵,实际飞行的方向不对。我是飞起来再切的无头,这样可以么?在家校准过指南针,飞场离家也就几百米,没再校准过。还请老鸟们指点一下,谢过!

网友A:
到飞场起飞前最好习惯性的效准下指南针

网友B:
你应该到了起飞点然后校准GPS
然后等灯全绿的闪的时候在起飞
在空中切换无头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也这样。

网友D:
你再飞场校准吧。家里很大偏差的。 各种电器都有影响的

网友E:
我以前玩兔子 在家校准N次 磁偏角只有3度偏差 然后我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