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鉴定,,,我的APM是否已坏

楼主(2014-04-07):
我是新手,刚拿到控吓插一捅...等搞明白貌似出问题了...现在电调,电机,接收都插对的情况下,电机还是嘀嘀嘀的叫,就是没插接收的那种提示....
而且拆开飞孔外壳OUT针脚下有一点焦的痕迹....
是我还是没插对呢?还是这飞控已经烧坏了呢?求大神们提示,谢谢了

还有如果真的坏了,我有地方可以修吗?????

楼主:
额....我自己顶一下吧,快来帮忙看下吧...

网友A:
怎么个瞎插法    遥控接收插反也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瞎插法    遥控接收插反也不会烧的

电调接反,数据线和ubec同时供电,这样会烧板子吗?

楼主:
闻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接反,数据线和ubec同时供电,这样会烧板子吗?

光电调反接没问题的     数据和UBEC 一起  再加电调  这个情况就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调反接没问题的     数据和UBEC 一起  再加电调  这个情况就有点复杂了

这玩意没的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没的修吗?

不清楚  目前两块APM  还没坏过    你在研究研究把

网友:
按理问题不大,一般中间供电防反接的,当然不排除飞控信号口过载烧坏……清理下管脚,用示波器或电压表看看飞控信号输出

网友:
如果真是主芯片坏了,修的话要换掉主芯片,不清楚主控芯片,不好说维修难度,可能还是换块飞控比较实在……

网友B:
看了下,主芯片是atmel的单片机,管脚略多,PCB似乎还是多层板,估计维修是很困难了
你可以再查下管脚,看看是不是线路问题,如果线路没问题,考虑换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主芯片是atmel的单片机,管脚略多,PCB似乎还是多层板,估计维修是很困难了
你可以再查下管脚,看 ...

谢谢指教,今天早上我又试了下....刚刚插上电,1号电机一阵烟....电机又烧一个....郁闷死我了

网友C:
电机烧了可以自己绕。 不难,就是要细心。
apm连电脑,其他线全部拔掉看看有没有反应。 apm不接电的情况下一般严禁插usb, 因为usb的5v会去给电调供电,久用会造成板子上的稳压块超负荷。
电调输出线不用3跟全接上, 把红色的拆掉直接地线和信号就行了。 接收机线只需要接信号线。 apm和接收的供电由ubec提供。
玩电的家里一定要备万用表, 没有的话基本瞎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没的修吗?

把烧断的铜箔找等效点焊上就行,但如果是第2、3层铜箔就没办法了。

网友E:
可以这样来想。既然有电源模块,那么供电跳线帽也应该不用插(如果插了,在正常情况下也没事,但是接反就复杂了),这样输出端(电调)的5v和输入端(也就是mega2560的5V供电,来自电源模块和USB)的5V是断开的。电调接反的后果是把电调的地线接到了mega2560的数字输出口上,电调信号线接到电源模块的负极同时接到电调的地线。数字IO口有20K欧的内部上拉电阻,接上后的效果相当于把电调的地线通过一个很大的电阻接到电源模块的5V输出上。显然,这不会损坏mega2560芯片,电调可能会损坏。
如果插了跳线帽,且接反。电调信号线接到电源模块的负极同时接到电调的地线,电调地线通过一个很大的电阻接到电源模块的5V输出上,电调5V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电源模块的5V(这个二极管不会让电流从电源模块流向电调的5V输出,除非电调信号线输出了负电压),还是电调可能因为信号线接到负极而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烧了可以自己绕。 不难,就是要细心。
apm连电脑,其他线全部拔掉看看有没有反应。 apm不接电的情况 ...

谢谢指教,usb插上去都是正常的,LED等正常闪…电机线我不会绕的,呵呵我搞过固定翼,现在玩多轴觉得这水好深…不是一般的深,觉得有必要重头学起了…以后小弟的问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烧断的铜箔找等效点焊上就行,但如果是第2、3层铜箔就没办法了。

已经跟卖家联系了,他说帮我寄回厂修,第2个已经拍下了………泪奔啊…我只是一个屌丝啊…为了鸡鸡能上天我又得省吃俭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来想。既然有电源模块,那么供电跳线帽也应该不用插(如果插了,在正常情况下也没事,但是接反就复 ...

谢谢大神详细讲解,手机上没有完全看懂,回去再细细琢磨,我没接跳线,电源是单独ubec供电的,一开始没拆开的时候不知道输出端的正反方向,看到字是正的按照字的上下判断信号线,开始插了没反映,5iMX 我爱模型,摸不着北了,这个时候又把bec接上一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