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一输入二输出的切换开关叫什么?

楼主(2014-04-07):
最近要做一个垂起转平飞的二轴,转换的时候需要把电调信号线由飞控切换到手控,需要一输入二输出的切换开关,但是搜遍淘宝也没有找到,应该是关键字不对,各位有知道那东西叫什么的吗???

网友A:
难道是参加北航冯如杯的~

网友:
这种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参加北航冯如杯的~

对的,你也是北航的吗?

楼主:
这个,好像不能用

网友:
这个简单,没有成品卖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找块微型舵机的电路板外接1个电位器和1个微型继电器即可解决。

网友B:
看了你另一帖子的那架连翼机,其实我觉得你连这个舵机信号2选1的电路都不需要,直接用现在的结构加个微型行程开关即可解决问题。

利用微型行程开关示意图

油门很关键,转换时至少应用保持50%以上
实际切换的应为4路(两侧电调、两侧接飞控的舵机),另外还需要一个舵机中位信号发生器(可用舵机测试器)和一个专门的切换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另一帖子的那架连翼机,其实我觉得你连这个舵机信号2选1的电路都不需要,直接用现在的结构加个微型行 ...

这个想法非常好,过了分界点自动切换。开始的想法是两路信号联动,飞控上锁的同时切换电调信号源,这样的好处是操纵手可以根据时机选择是否切换。你觉得那种更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