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号二次场外起飞。诡秘事件求解!!

楼主(2014-04-07):
     naza lite 失控返航成功 一键返航却不成功(疑问:为什么失控返航成功 就是一键返航也就打杆到返航点锁定不成功呢?? 四个条件都满足啦! 够10米远啦,都有20多米了。这地方星也够了吧!要不失控返航也不成功吧。可就是怎么切怎么打杆返航点锁定都不成功!! 求解。。。。。。)
        ?x&sharefrom=ipad NAZA lite失控返航
                    ?x&sharefrom=ipad 失控返航

         秀下机机英姿          ?x&sharefrom=ipad 大疆f450低空悬停
                    ?x&sharefrom=ipad 3s5100花牌电池悬停1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一次,具体原因不明,后来接电脑上调参,发现三段开关打到失控返航没有反应, 后来重新设遥控通道, 关控再开,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一次,具体原因不明,后来接电脑上调参,发现三段开关打到失控返航没有反应, 后来重新设遥控通道,  ...

我的不是失控返航不得 是一键返航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失控返航不得 是一键返航不得

一键返航就是设置一个三段开关档位给失控返航,一样的,我也是用的三段开关的

网友B:
naza lite哪有一键返航啊(当然自己设混控另说),你说是返航点锁定吧。打到返航点锁定是不管当时机头的朝向需要你自己向后拉俯仰杆回到返航点。不是打到返航点就自己回来的。V2的固件有一键返航。

网友C:
3段没设好,

网友D:
naza lite没有一键返航功能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哪有一键返航啊(当然自己设混控另说),你说是返航点锁定吧。打到返航点锁定是不管当时机头的朝 ...

那那个返航点锁定不是坑爹的么? 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那个返航点锁定不是坑爹的么? 用来干嘛的。。。。

那意思是说NAZA lite想要它自动返航就得关控??!  混控又如何设置一件返航呀??

楼主:
设置好啦 借电脑看 自驾系统关闭 航向锁定 返航点锁定打杆都对应啦!你说怎么回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 lite没有一键返航功能好吧

那那个返航点锁定干嘛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那个返航点锁定干嘛用?

返航点锁定在飞得远看不清姿态时就很有用了,直接前往前飞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返航点锁定在飞得远看不清姿态时就很有用了,直接前往前飞就回来了。

前往前飞? 听不懂你说什么

网友:
直接往前飞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看说明书,还是看说明书的问题,楼主的问题就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造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说NAZA lite想要它自动返航就得关控??!  混控又如何设置一件返航呀??

naza lite的固件没有一键返航的选项,但可以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设置。因我只有天九二的遥控器就以它为例,其它的应该也差不多一个意思。
正常设好三段开关后,进入高级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1、设混控偏置——起落(也就是你U对应的通道)、取消禁用。控制指定一个二段开关比如E、位置设为2、比率-50%(可以在NAZA调参里看滑块的位置为蓝色).设好以后这时不管你的三段开关是在GPS位置还是在姿态模式,把两段开关打到2的位置都会进入失控保护。
V2在保留手动模式下也可以这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的固件没有一键返航的选项,但可以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设置。因我只有天九二的遥控器就以它为例 ...

我的是天八二代应该也差不多吧。回去试下。可这样设置了没了手动一会儿gps校准怎么校准没了手动这档?!   另外您的也是lite飞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八二代应该也差不多吧。回去试下。可这样设置了没了手动一会儿gps校准怎么校准没了手动这档?!  ...

你这样设置的原理在哪里? 混控设置不是得两个舵机一起运动的原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的固件没有一键返航的选项,但可以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设置。因我只有天九二的遥控器就以它为例 ...

比率-50%(可以在NAZA调参里看滑块的位置为蓝色)。 这里指的蓝色是指划块移动到失控返航的意思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八二代应该也差不多吧。回去试下。可这样设置了没了手动一会儿gps校准怎么校准没了手动这档?!  ...

不影响原来的三段开关,所以说还是有手动的。我lite和v1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率-50%(可以在NAZA调参里看滑块的位置为蓝色)。 这里指的蓝色是指划块移动到失控返航的意思是么[/back ...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设置的原理在哪里? 混控设置不是得两个舵机一起运动的原理是吗

天八也应该差不多。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不改变原三段开关设好的航角情况下,在用个二段开关来改变舵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八也应该差不多。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不改变原三段开关设好的航角情况下,在用个二段开关来改变舵角。

有这样的设置为何大疆不告诉我们呢。怪不得调参软件里面有两个失控返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原来的三段开关,所以说还是有手动的。我lite和v1都有。

V2在保留手动模式下也可以这么设置。   那你这句话的意思是。难道lite打手动模式下打设置好的混控二段开关没用?还是。 。。

网友B:

引用 楼主:
V2在保留手动模式下也可以这么设置。   那你这句话的意思是。难道lite打手动模式下打设置好的混控二段开 ...

v2的手动模式在软件里可以直接改为失控保护。我的意思是说V2在保留手动模式的情况下,可以再这么设成一键返航。我就是这么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的手动模式在软件里可以直接改为失控保护。我的意思是说V2在保留手动模式的情况下,可以再这么设成一键 ...

那意思v2 也是要多个二段开关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意思v2 也是要多个二段开关是么

V2如果不用手动模式的话可以直接在调参里把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如果想保留手动模式的话就需要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如果不用手动模式的话可以直接在调参里把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如果想保留手动模式的话就需要用到了。 ...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