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辆越野车或ATV全地形车,咨询几个问题。

楼主(2014-04-07):
两座的钢管车,两米到两米五之间。后轮驱动。后置发动机。用途:泥地里随便玩玩。请教几个问题。1,需不需要四轮单独悬架?如果驱动轮单独悬架,则传动结构要复杂的多。1,动力,要多大的发动机。3,有没有现成的图纸。

网友A:
去《科技论坛》看一下。

网友B:
越野的话当然非单独就好,你没看好多越野车为了极限越野性能都特意将单独悬挂改成一根轴的嘛,要是只在泥地里玩连差速器都不用,免得还得搞差速锁,不追求速度的话发动机倒是没什么要求,搭配较大的减速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野的话当然非单独就好,你没看好多越野车为了极限越野性能都特意将单独悬挂改成一根轴的嘛,要是只在泥地 ...

如果后轮就一根轴,结构到简单,发动机连接只要链条传动就可以了,轴上可以加个碟刹。这样的话没有差速器铺装路面能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科技论坛》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后轮就一根轴,结构到简单,发动机连接只要链条传动就可以了,轴上可以加个碟刹。这样的话没有差速器 ...

铺装路面估计有点困难,看你更倾向哪方面吧,具体的可以去WWW.RCFANS.COM看看,5IMX还是以飞机为主的

网友:
越野啊,肯定是整体桥加非承载式车身啊,可以在后轮加个差速器,限滑的就行了,差速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