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糊涂了。关于航模店老板对电池的诠释。银燕的高手来说说

楼主(2014-04-07):
之前在多轴技术讨论问过了,后来想想直接问银燕比较好。故事是这样(重复)
昨天跑到模型店买电池。买了了个3s的 6000mah. 突然看见终于有6s 5000mah了。就让老板给我来一个,可是老板问我“你飞什么?”,我说六轴, 银燕mt3515 支持4s-6s...老板的回答如下让我懵了:
“不行,你的电机跑6s 受不了。”
“其实4s 都多余, 3s足够了”
“你电调多大的”
我回答“好盈铂金30a”
老板回答“4s最大,3s刚刚好。”
我无语了.…………
不敢妄加评论,大家帮忙诠释一下,这个哥什么意思呢。
我打算买来配我银燕mt3515 + tarot 680 pro

本人系新手,真的不是很明白。明明标的4s-6s的mt3515, 是不是只能,跑4s? 那样3510就只能跑3s? 如果我买4114, 用4S 电池可以吗??因为想买新电机,急于知道。请银燕给解释一下,权当我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
老板很负责啊,还有良心。

楼主:
是呀,我也是第一次去,人很好,绝对不踹东西给客人,看买坦克的那个哥,啥都不会,老板手把手教。都测试好了,才给那人装盒。当时一群大叔大婶围观。哎。要不是急着走,就问清楚了。

网友:
铂金30A+银燕4114,一直用的淘宝电芯自组的6s8000毫安电池,毫无压力。

网友A:
您只要按照电机公布的数据和适配的桨型,4S-还是6S都是可行的,如果你的680机架没有考虑特别大负载,3510-3515就行了。我自己玩的tarot 680 装个GOPR的2轴,4S5000-10000,我还用的350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只要按照电机公布的数据和适配的桨型,4S-还是6S都是可行的,如果你的680机架没有考虑特别大负载,3510-3 ...

谢谢,我托朋友又买了六个mt4114, 全因为手一哆嗦,在X宝上搞了个800轴距的。想问问,这4114标的6S, 能用4S或者5S吗?因为好多店6S无货。

网友:
电机配几S的电池 ,还跟带多大的桨有关。按5楼说的,看电机参数里公布的桨和电池关系来配。同一个电机。用小桨,可上6S电池 ,用大桨可能就只能上到3S。都是可能的、

网友A(2014-05-16):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托朋友又买了六个mt4114, 全因为手一哆嗦,在X宝上搞了个800轴距的。想问问,这4114标的6S, 能 ...

回复较晚,不好意思!4-5S也可以用,但是同样的机架重量所消耗的功是一样的,当你用4S-5S时,电压是下降的,所以为了达到需要的功率,电流就会要大,耗电强,结果就是飞行时间会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较晚,不好意思!4-5S也可以用,但是同样的机架重量所消耗的功是一样的,当你用4S-5S时,电压是下降 ...

谢谢恢复,再问一个问题,我买的六个3个正螺纹,3个反螺纹。是不是配置六轴时,电机转向和螺纹相反就对了,这样螺丝就不会松了?

网友:
电机的旋转方向要和你使用的飞控说明书上要求的电机旋转方向一致,飞控的说明书上有明确的要求,哪个轴装正螺纹,哪个轴装反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