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入V911需要买哪些易损配件?

楼主(2014-04-07):
电池
需要买2块吗?一块可以支持5分钟吗?
等911飞熟了就搞977:)

网友:
电池4块吧,最好多飞模拟器,911耐炸,先飞半小时模拟器在上911,其实不用买任何配件,平地起飞,草地上空练想炸坏都难,但最好风小点飞,想如六通977,911就是过度

网友A:
模拟器先练

网友B:
V911 不用练摸拟器,一开始找个大点的地方,装上电池,对尾,一拖油门就飞起来了。
最容易坏的是桨,可以多准备几付。

网友C:
我飞了快200个电了,摔机无数次,浆一次都没换过!
换过两个平衡锤,三个起落架,一个头罩,传说中最脆弱的尾电机还在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