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嗲的977的马达齿轮

楼主(2014-04-07):
坑嗲的977的马达齿轮,一开3D飞就不见了,已经脱了几次了,这一次找不到了,有谁知道这个齿轮的规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老是我中枪的?我的刚好和你的相反呀

哈中枪了啊

网友A:
确实跟我的不太一样,电机齿用小锤子敲了N下不见移动,大齿在猛炸机时会脱出一些。

网友:
我的怎么没有间隙啊,想换电机齿却弄不下来

网友:
用轴承胶都不行的。。我试过,因为那个孔太大。不是紧密配合,

楼主:
我的就是金属胶水呀

网友:
要农机胶,就是类似AB胶水那种的,我们这里叫农机胶。可以粘金属的2组调成的那种。
我也已经飞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点了502,现在不掉了

我打了胶水一样飞脱

网友B:
我点了502,现在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我的那个电机齿想拆都拆不下来,倒是大齿,一炸就掉

怎么老是我中枪的?我的刚好和你的相反呀

网友C:
表示我的那个电机齿想拆都拆不下来,倒是大齿,一炸就掉

楼主:
这个还要上图呀?

网友:
应该是0.5的模数,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做变位

楼主:
有知道这个之轮的模数的么?是0.3还是0.5的?

楼主:
原配来的齿轮太短了,那里有长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