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2 H3-3D云台防脱落扣怎么拆下来呀?

楼主(2014-04-07):
前几天刚入精灵2 H3-3D套装。爽飞!~
但是发现云台稍微有点果冻,我想换个减震球试试。
可是发现这个防脱落扣怎么都扣不下来。
请高手们指导一下吧!~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一次性的,下下来只有破坏!再说就算下下来也没有原来的安稳了!楼主还是买配件吧,估计应该有卖!

网友:
破坏然后用 扎带 穿过去 微微扎一下……原装的贵的离谱

网友:
有果冻你不退货。。。。。

剪掉头面的锥形头,换好球后用尼龙扎带作保险,成本低,使用方便灵活。

楼主:
DJI原装配了好几套不同硬度的减震球,我是直接就把它原装上面的直接给装上去了,结果有果冻。果冻应该可以通过更换减震球来避免一部分的。
看来这个防脱落是一次性的了,我用钳子小螺丝刀怎么弄都弄不下来。
只能按上面的朋友们说的,用尼龙扎带固定了。反正只是起保险作用的了。

网友:
用扎带,那作用不大

网友A:
我看白色这个是30的   黑的是40的,,灰色是50的,,,看是不是,那个色效果好

网友:
不知道這防脫扣
兼不兼容2D版的
打算升級3D雲台 2D的防脫扣是可以拆的
如果可以入了以後就上2D版的
只是  3D雲台單賣版  遲遲沒發貨
快點阿DJ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白色这个是30的   黑的是40的,,灰色是50的,,,看是不是,那个色效果好

白色的不知道多少度,原装在固定支架上面在。另外还有3套,分别是 40°  A40° 50°

网友:
是三轴的狗云台吗?套装买成多少

网友:
已出2D换3D

网友B(2014-05-09):
可是扎带只能扎前端两个,机身下的无处下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因为不是对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原装配了好几套不同硬度的减震球,我是直接就把它原装上面的直接给装上去了,结果有果冻。果冻应该可以 ...

可是扎带只能扎前端两个,机身下的无处下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因为不是对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扎带只能扎前端两个,机身下的无处下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因为不是对角线

本来的作用就是万一脱落 不会直接从天上掉下来  所以绑一条扎带 或者使用一个防脱卡扣就行  套机里面有4个   也就是说你还能拆装2次  哈哈

网友:
用金属薄片使劲掰,同时向外使力推就出来了。注意点,不会掰坏,下次还能使用。

网友:
像2d的設計不是挺好的嗎。旋轉的
不過我試過了 裝不上

网友:
把3个叶子 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