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42能驱动4nm的 长80mm的86电机吗 如果勉强可以的话 会暴露神么问题

楼主(2014-04-07):
请大神解答

楼主:
步进电机电流4a

楼主:
tb上有m556这个型号的驱动 好像是介与57 86驱动之间的中间类型  电流5.6a 正好可以驱动上述的86电机 不过用的人好像不多 大的厂家也没出这个型号的 这是否是鸡肋 还请用过的同学现身一下

网友A:
如果电机参数有足够余量,应该没事。如果机器是需要发挥电机的最大额度,最好是换个高压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参数有足够余量,应该没事。如果机器是需要发挥电机的最大额度,最好是换个高压的驱动器

不追求速度 只想知道 用这个542驱动上面的86会不会对电机或驱动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楼主:
542驱动这个86是不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吧!只不过电压上不去,电流也上不去,所以电机力气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