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 信息不跟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07):
OSD信息可以叠加到视频上 就是数据一下也不跟新 比如地面站可以显示电压 高度等信息 OSD信息虽然也有但是都是0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是不是  TX 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TX 没接?

用的Y线 TX不是定义不接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的Y线 TX不是定义不接的吗?

我现在OSD就是接三根线 GND 5V 还有RX

网友:
I FU LE YOU

网友:
如果接线正确,刷下新固件和字库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