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sky富斯2.4G 9通道遥控器 FS-TH9X - 4轴飞行器设置 包括3段开关及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4-04-07):
写在前面:此文档的目的是帮助同样使用富斯9通道遥控器控制多轴飞行器的朋友,简化入门,共享资源。此文档仅供参考,欢迎指正。此文档乃原创文件,转发请注明。此文档所使用的图片均为网上搜集,供参考用。此文档所有的设置对作者的富斯2.4G 9通道遥控器FS-TH9X ,FS-R8B(接收机),Naza M Lite 飞控加GPS适用。多摸索,多学习,多请教,是正确使用的必经之路。请注意:此教程仅适用于原厂固件,不适用于ER9X固件。
背景:刚刚入门4轴飞行器,强烈的屌丝背景,必须考虑在有限的预算内,选择价格低而且又适用的产品,在网上买了富斯2.4G 9通道遥控器。遥控器的做工要超出想象,在这个价位,真的很不错。功能上也很丰富。不足就是说明书过于简单,而且操作界面是英文的。4轴所有配件都到手了,组装不是很难,会用六角扳手,螺丝刀就能装上,但遥控器的设置我用了大概一个星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需要注意的是,这款遥控器在国外也很火,用的人很多。分几个品牌卖的,但实际产品完全一样。这个文档是基于网上的Turnigy 9X的视频教程编写的.
设备:富斯2.4G 9通道遥控器FS-TH9X ,FS-R8B(接收机),Naza M Lite 飞控加GPS

第一部分:设备连接-接线
接收机        Naza M Lite 飞控
CH1        A
CH2        E
CH3        T
CH4        R
CH5        不连线
CH6        U
CH7        不连线
CH8        不连线

第二部分:选择合适的控制模式
1.        [Mode Sele]选择一个模式,这个遥控器可以储存8个模式,随便选一个
2.        [Mode Name]给这个模式改个名字,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改了好记点
3.        [Type Sele]这里选择【Heli】然后选择【Heli1】。如果你想清空某个模式里面的设置,可以在这里选择不同的飞机类型,比如说将【Heli】改成【ACRO】,那么当前模式里所有的设置都会被清空。所以要谨慎一点。
4.        【Modeuat】发射模式选择PPM
5.        【StickSet】选择Mode2,问是否采用反向摇杆,按EXIT表示不使用。

第三部分:在Naza 里面进行调控
这一部分我将简单说一下,基本上就是遥控器校准。

第四部分:3段开关分别对应GPS,姿态和手动模式的设置。所使用的开关如下图蓝色箭头所示

这一部分网上有挺多教程,但一部分是针对固定翼飞机的,一部分教程并不适用。这也是本文档的最关键部分:进入设置【Settings】,选择【PIT/CV】并进入

进入后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黄色的位置,会根据你的3段开关的位置变化而从<NOR>,<ID1>,<ID2>之间转换。我的经验是,将三个开关的曲线拉平,随便找个位置拉平。见下图<NOR>的设置:

<ID1>设置

<ID2>设置

设置完成后保存退出
连接飞控,进入遥控器校准界面

你这时可以尝试拨动3段开关,这时你会看到在模式切换部分的滑动标会跟着动,当然由于我们在之前的设置是随便设的值,所以现在每个段位所对应的模式也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需要回到下图的设置:

看着电脑上的屏幕,调整这些数值,直到看到滑块在对应的模式下成功设置。如下图所示,滑块在GPS模式下面,而且是蓝色,这时可以保存退出:

重复上面的动作,直到三段开关的三个段位分别对应GPS,姿态和手动三个模式。

第五部分:失控保护的设置。这里要澄清一下:第一:网上很多网友说这个遥控器不支持失控保护,所以我的方法能不能用,不确定,因为最近总下雨,还没有试这个功能。第二:失控保护分飞控失控保护和遥控器失控保护,我想我在这里说的是飞控强制失控保护。
这里用的是遥控器右上角上面的开关,下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开关:

注意:这里不需要任何物理连线
首先,在设置中选择【AUX-CH】

然后将CH5设置成GEAR

保存后退出。
然后进如菜单的最后一项:选择【Pro<123>】

进入【Prog Mix1】

设置如下:

注意:State,Master, Slave 按上图设置。UPRATE可以先随便设置。
注意:最下面的SW是你的三段开关对应的位置。以我的设置解释一下:当3段开关在NOR位置时,我的飞行模式是GPS,这时如果2位开关是关,则正常按GPS模式飞行,如果2为开关为开,则执行2位开关的设置进入失控保护。
对应上面的方法先把MIX2也设置好。
注意:MIX3的设置我还没有掌握,就不耽误大家了。
设置保存后,再次进入飞控调参软件,慢慢调整UPRATE值,使滑块进入失控保护位置,然后保存。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我现在的设置为:
三段开关分别对应:GPS,姿态和手动模式
在GPS和姿态模式下,扳动另外一个两段开关,进入失控保护状态。

借鉴的视频地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n_5wNA2jTI

网友A:
有没刷机后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刷机后的教程?

因为自己的遥控没有刷机,所以没有看这方面的资料。但我知道Youtube上有很多很不错的教程。好像刷机后可以在电脑上直接设置三段开关,要方便很多。

网友:
如果设置成固定翼模式 则可以用gear和三段开关组合为六种模式

网友(2014-05-29):
记号。备用

网友(2014-07-14):
为什么网页版没有收藏按钮

网友B:
楼主这不是坑人吗?如果超出距离了不就不能失控保护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不是坑人吗?如果超出距离了不就不能失控保护了吗

不好意思,可能误导您了。这只是我自己根据自己使用的条件写的一个心得,并不是厂家的说明书,只是给大家参考用的。不过您的观点我同意,因为超出距离,不管你的开关在不在失控位,调整开关接收机已经收不到了。我是在飞控上设置了失控,即和遥控器失去信号后返航,但没有试过超出距离后会不会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误导您了。这只是我自己根据自己使用的条件写的一个心得,并不是厂家的说明书,只是给大家 ...

你那个所谓的失控保护相当于APM的RTL自动返航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误导您了。这只是我自己根据自己使用的条件写的一个心得,并不是厂家的说明书,只是给大家 ...

关键是富斯的接收机没有这个功能,一旦失去信号接收机保持原位,这就是不能失控保护的最根本原因,因为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会在失去信号后3通道的值自动下降,当下降的某个值得时候就出发了飞控的失控保护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富斯的接收机没有这个功能,一旦失去信号接收机保持原位,这就是不能失控保护的最根本原因,因为有 ...

谢谢,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C:
失控保护,你所要测试的是关控,看软体上是不是跳到失控保护位置,如果会跳代表你失去遥控讯号飞机会自动进入失控保护,这与手动进入失控保护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你所要测试的是关控,看软体上是不是跳到失控保护位置,如果会跳代表你失去遥控讯号飞机会自动进 ...

网友D(2015-07-01):
楼主这个是手动失控保护 把控关了 接收机是保持关控前最后的pwm值 如果关控前没有切换到失控保护 飞控不会进入失控保护 我自己试过了
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