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NAZA航拍有惊无险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4-07):
我是摄影爱好者只用次拍照没有视频 现报一下配置以便分析故障 飞跃680机架 4225恒力 30A好盈电调 NAZA-V1.8现刷成V2 达普4S10400电 天八控。现象;起飞前搜星正常GPS模式起飞 航拍13分钟结束 返航到指定空域开始下降,突然飞机开始左右大幅摆动加快下降速度(油门中位下拉一个小刻度属于正常值开始下降速度也很慢) 此时我立即推油门飞机又拉上去 飞机慢慢稳定了但有一只浆不转了 然后操控正常着陆。自从刷成V2后有两次出现这种情况 在此以前还有一次也是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次只是大幅摆动电机都还正常运转。回来通电实验不转的那个电机又正常了 经反复检查线路良好 电机正常 电调也很好。请大疆厂商和膜友前辈们帮助分析原因,先感谢了!

网友:
经典的堵转配置呀

网友:
请问电机与电调之间是焊接还是用插接

网友:
估计是堵转,这种情况如果高度允许的情况,立刻拨杆停止电机,在迅速拨杆启动电机,电机应该能恢复,我遇到过换动力配置吧,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先回答楼上 1堵转可能性小 因为已有100多个安全的起落了飞行时间也有1500多分钟了。自从刷成V2版本后才出现  2为了让电机和电调良好链接直接把电机的引线焊接到电调板上连接绝对没玩难题。
3为查找故障在昨天下午连续飞了两块电池,当低二快电池飞到10分左右时,有出现了问题后炸鸡,为了试验飞行高度两米左右 当操控左右旋转时飞机竟然是左右大幅摆动旋转 试了三次就炸下来了。我个人感觉是电调问题,还请诸位帮助分析!

网友A:
学习!
昨天我也航拍照片模式不录像。昨天风很大,彩旗都吹得呼呼作响,久不时又来一阵大风(人都有点飘了),四轴,头几分钟悬停在8米左右高度,有点小晃和小漂移(1米内)继续上升到70米拍了2分多钟,刚要收油降落,忽然晃了几下就发飙的往左边狂奔,眨眼就飘到200米外,这时一边收油迫降(想到一定高度不飘时再控制回航),一边切到返航点锁定,但还是狂飙呀,索性关油门,看着由70多米降到10多米左右的高度走了一个弧形速降到附近的果园了,赶到果园里找了20来分钟,原来有人赶在我前面动了我的JJ,狗3一直在拍照,那人想把狗拆走,硬把USB座给扭脱落了(现在松松的,还没拆看,估计也废了)他没工具拧不下狗,也看到我在附近找,在我找到机器的位置前几分钟他溜了(没把我JJ提走)。就断了一根桨和狗的USB座(鄙视那个人渣)其它完好。大风天真的不好出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昨天我也航拍照片模式不录像。昨天风很大,彩旗都吹得呼呼作响,久不时又来一阵大风(人都有点飘了 ...

那人真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
昨天我也航拍照片模式不录像。昨天风很大,彩旗都吹得呼呼作响,久不时又来一阵大风(人都有点飘了 ...

是大风的问题?我觉得也很有可能是GPS指南针出了问题,导致的突然不受控的急速飞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大风的问题?我觉得也很有可能是GPS指南针出了问题,导致的突然不受控的急速飞走

应该不是指南针问题,之前在另一个位置飞过一块电,在150米高度,当时没大阵风,不过风也还是蛮大的起码5级了,看到脚架都在抖摆。这次是在一个小丘陵的山顶飞的,大的阵风频繁(旁边的遮阳网都飞起来好高),还有电压当时也很低了接近2次保护电压的极限了(10.5V),模块红灯已经猛闪了。在狂飙的过程中油门还可以控制升降,但风太大还是拉不回飞机,最后才关死油门……

网友:
我想说,你是用的是恒力4225加铂金30A对吧,我的也是,我觉得你升级之后,有没有校准飞机,校准IMU呢

网友:
偷东西的 抓住揍一顿

网友:
都说的有道理,我个人觉得是电池的问题!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尤其放电到一定时间就会出现放电不均疲劳后半部分放电不均沉积现象,建议楼主换电池再试!

楼主:
昨天又进行了大负荷实验,飞机和挂载物大约5公斤 起飞正常飞行也很正常 飞到6分钟时突然动力不足下坠炸鸡 当时油门推到最大都不起作用,电池电压正常没报警(动力配置4S10400达普 恒力4225电机 好赢30A一般电调)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以上故障终于找到元凶了,把飞机全部解剖电机电调拆下 安装到实验台上大电流长时间实验 12.38浆 电压16V电流8A 测试拉力1.1千克 运转时间1小时 电调发烫但工作正常 电机微烫也正常。在检查集线板时发现焊点良好 当把线焊下来时发现底部铜箔全部烧焦了 我想这就是元凶 集线板重新加固装好 等天好时再去飞行试验一定就会出结果请模友继续关注!

楼主:
元凶找到集线板和一只电调出现问题 集线板焊点烧焦表面看不出来 电调也工作性能变劣 (飞机不稳定 )更换新的后飞机和刚组装的一样稳定!

网友:
学习过了,多多积累前人的经验、教训,逐渐提高能力。谢谢前辈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昨天我也航拍照片模式不录像。昨天风很大,彩旗都吹得呼呼作响,久不时又来一阵大风(人都有点飘了 ...

没usb实时输出视频很不爽吧!我炸机也断过,淘宝找人焊好的

网友:
学习一下!你两次都不转得是同一支电机吗?

网友(2014-05-08):
有相同配置老机打算整备复飞,关注

楼主:
又发现问题了,不转的电机单独试验发现 电机运转随时间增加电机温度升高而电流越大到9A电流是电机就很热了,然后停转 原来不是堵转电机匝间短路 两次落水用到现在也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