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选择

楼主(2014-04-07):
如图 这四个云台F450用 哪个好?主要我的摄像机是山狗

网友:
我想问问f450用什么舵机云台

网友:
舵机云台还是算了吧,兄弟

网友:
我用的是最后一个显示的云台 真心的不太好用  性能一般

网友:
上面都是无刷云台啊。

网友:
我用的是第一个,挂狗3,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也入手了最后一个云台,刷的俄版2.2,还没调好,画面还有轻微的波纹,至于舵机就算了,大部分都不行,有虚位太难调了让人看不到希望。最主要是硬件和结构有短板

网友:
大同小异,但是最后一款水平重心有问题

网友:
推荐一下X CAM的100B,好用不贵- -而且也不用调,到手就用
你给的这四个,还是飞狗吧,用的人比较多,有问题也比较好问

网友:
大疆吧,又贵不了一些

网友:
我的飞越的好用

网友:
赶脚这个不错

网友:
第二个好!暴力飞很稳。就横滚是有一点点斜

网友:
横滚歪了很多啊

网友A:
第二个的是哪家的。看着完全仿飞跃啊

网友:
横滚倾斜啊,其他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的是哪家的。看着完全仿飞跃啊

呵呵,效果要比飞越好

网友:
我用的是和第二个差不多的,但颜色是土豪金的,免调,带俯仰控制插头,带狗三和山狗固定件和精灵转接件、精灵脚架加高件的那款。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