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高手们凤凰模似器如何进行降落训练

楼主(2014-04-07):
每次降落都是炸机啊,有几次稍好点,不太好降落啊,有啥妙招或方法进行在电脑上安全降落,要不然真飞机飞出去了,炸机回来,如何是好啊?请教高手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带我一下,我的QQ1185394991 备注一下:航模降落,本人十分感谢。因为在本地很少人玩航模,一个人研究花时间啊

还有一问,凤凰模似器飞行记录保存位置在哪?文件格式是啥,需要转换不,我想发上来大家帮忙指点一下降落

楼主:
模似器上能安全起飞,就是降落时有啥好的方法,我用的是凤凰模似器

网友:
拉低拉平再拉低拉平减油门咯

网友:
勤练习,并且每次降落失败都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不只是随便乱飞而已

楼主:
高手在哪,出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练习多了自然而然就会了。。。。

网友A:
降低高度,对准跑道,再降低,减油门,机头拉起,再降低,就下了。差不多是这个顺序,你自己再体会一下。凤凰也有一个教程的。你可以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高度,对准跑道,再降低,减油门,机头拉起,再降低,就下了。差不多是这个顺序,你自己再体会一下。凤 ...

好的,现在降落基本上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降落基本上会了

嘿嘿,这个要多练习的。呵呵。

网友(2014-07-14):
只有起飞 没有降落

网友:
对准方向,飞机左右改平,俯仰控制好基本水平,收油门,进入下滑轨迹,近地瞬间关油门拉杆。

网友:
飞机降落要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新手必看,保证你不炸机)
       四转弯时,提前15度左右改除,改除后,机头正好对准跑道,(没对谁时用副翼修正),然后推杆,使其下降高度,收油门减速,三个保持1、保持下滑方向。2、保持下滑角度。3、保持速度(不低于失速速度)。离地0.5-1米(示不同的飞机而定)时收油门到底,同时开始拉杆,改变飞机姿态,拉杆时先慢后快,(快了飞机会飘起来,太慢了飞机会撞地。拉杆时看飞机反映,飞机下沉就拉杆,往上飘就稳住杆,随着飞机速度慢慢降低,会下沉,下沉就拉,要接地时使飞机平行于地面,直到接地。在模拟器上练10分钟就会掌握着陆要领。

网友:
模拟器里一定要找一个带跑道的场景,不要在那种一片大草坪的场景练,你要练习的是每次都能正确的把飞机降落在跑道上,而不是随便降到哪片草地就行的。至于操控技巧真的没啥可说的,就是多练没啥窍门。当你能每次都把飞机正确的降到跑道上了。那么你首飞真机降落成功的几率就可以大于50%了。

网友(2015-07-19):
我新手有T10cg有了这些还需要什么才能玩模似,我把那象u盘的东西插上电脑连接控后,电脑自动安装驱动。。但要怎么打开玩模似呀?还需要下载什么软件吗?麻烦教导一下。谢谢。

网友:
可,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你到论坛搜索‘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
如果你能看完4遍,那么你对固定翼是有兴趣的,
之后,书中关于降落的要领,你也应该能学习到和体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