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参数vision plus和vision的相机一样?

楼主(2014-04-07):
看参数vision plus和vision的相机一样?

网友:
是的。凑字数

网友A:
vision plus的感光度可以设置800,其他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ion plus的感光度可以设置800,其他还不清楚。

不知道光圈能不能设置,其实FC200应该也可以设置,没开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光圈能不能设置,其实FC200应该也可以设置,没开放。

光圈估计是固定的。

网友:
Vision+的软肋在相机。对比Vision和Vision+的相机参数完全一致,可以推测Vision+的相机还是原来的FC200没有变,可以说拍摄的画质没有长进,与狗系列差个档次。一分钱一分货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呀。

网友:
没打算换 FC200怎么稳拍的片也就那素质....

网友:
继续折腾挂微单了。

网友B:
一次不能升级太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次不能升级太多的

你知道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