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mwc搞微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网上那个se 2.5版的mwc板 一定要bec的5v供电么?还是可以外接1s
电池
供电?

网友A:
自己打板吧,省事省力省钱

网友B:
1s电池电压太低了 飞控需要5-6v电压供电的

网友C:
可以1s。微型mwc都是1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打板吧,省事省力省钱
我觉得买现成的省事省力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