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四轴动力配置

楼主(2014-04-07):
新入600atg机架,配郎宇2212 980kv电机 1045桨 电调4个好盈天行者20a,飞控为兔子1,空机重1100左右,2块3s2200电池并联报警电压设3.6能飞8到9分钟,再加上模拟装狗和云台还有图传的重量约300克后飞机差不多2kg。悬停电流34a,大半油门才能悬停。只能撑4分钟左右,之后动力不足了。如果要升级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A:
电机太小,电调不支持4s以上,换电机电调

网友B:
电机的拉力太小了不适合航拍挂云台,要换低KV值的电机,600的机架上1238桨效率比1045高。我的ATG650  4822KV570  1238配3S 2200mah并联,1870g能飞8分,换1455桨、4S 5100mah 2500g飞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拉力太小了不适合航拍挂云台,要换低KV值的电机,600的机架上1238桨效率比1045高。我的ATG650  4822K ...

谢谢赐教!600的机架能上12寸桨吗?现在的配置的确有点鸡肋。等有米了重装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赐教!600的机架能上12寸桨吗?现在的配置的确有点鸡肋。等有米了重装一台

应该没问题,450装1238还有2cm间距,600的轴距5cm以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