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充不入电了。。求救!!

楼主(2014-04-07):
我的航模电池现在充电出了点问题。。好像充不入似得。。以前正常时充电指示灯是大概每秒闪一次,充满电后指示灯会熄灭,电池微微发烫,耗时大概2小时。现在是每秒闪好几次,而且指示灯一直不熄灭,电池也不见发烫。。点算
用的是简易平衡充,电池是山寨FMT 2200mAh 20C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电多少还是有来滴。。我用万能表测了下电压,11.1v的现在只剩10v左右。。我飞的是MMC,没有打开低电压报警器。。只是飞下飞下它就慢慢降落了,然后任你将油门摇杆推到最大都只是转下,就是起不来。。

网友:
我要升级 - -

网友B:
去买个电显量下电压 估计是没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个电显量下电压 估计是没电压了

估计是过放电了。。自作自受! 准备买过好的电池和平衡充,不要那万恶的简易充电器了

网友C:
简易充用不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易充用不久的。

那换一个好的平衡充应该能充进吧。。比如B6

网友C:
B6算入门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算入门级的。

哎。。穷学生党!败家仔来滴!

网友D:
既然知道是山寨的,那还期望它什么。肯定电池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穷学生党!败家仔来滴!

你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知道是山寨的,那还期望它什么。肯定电池挂了。

刚刚在淘宝买过电池和充电器了

楼主:
大学就读,21岁。课余时间做 partime job 就为供这个,屌丝一个

网友C:
加油吧,都是这么过来的。你买的B6已经付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吧,都是这么过来的。你买的B6已经付款了吧?

是啊,刚刚给的钱。。难道你有好介绍?之前好像听说有人用B6之类的充电器充电,然后电池起火,然后。。。。

网友C:
我有一个山寨的B6,既然你已经买了就算了。充电最好不要离开人,一般都有各种警示,立即切断电源,旁边不要有易燃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山寨的B6,既然你已经买了就算了。充电最好不要离开人,一般都有各种警示,立即切断电源,旁边不要 ...

嗯,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