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小白问题:6通遥控器操作坦克

楼主(2014-04-07):
如图,小白问,这几个钮是干啥用的呢?我发现如果这几个钮位置不对的话,坦克就会失控。不知道该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
用9X吧,混控强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控!不过是用在飞机上了!帮顶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怎么都是学习的呀。。。

网友A:
之前用过,但不是太确定,左边的拨杆开关应该是锁定油门(三通道)用的,往回掰功能关闭,往前掰开启,开启后三通道正常控制,关闭后油门锁死,不过这个锁死后的操作不太明确,要你自己摸索。左边的旋钮是比例控制,6通道,这个你该懂吧我就不解释了。右边的拨杆是锁定2通道的比例范围,往回拨控制最大开度的75左右,往前拨回复正常。右边的旋钮和左边的一样比例控制,5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但不是太确定,左边的拨杆开关应该是锁定油门(三通道)用的,往回掰功能关闭,往前掰开启,开启 ...

谢谢大大,真心不懂。。刚入魔,第一次用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真心不懂。。刚入魔,第一次用遥控器。。。

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交流经验进步更快。这个1代富斯6通遥控器如果控制低功率的舵机还行,控制大扭力的建议慎重,很不稳定,带两个以上大扭力舵机100%失控。血的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