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TG480直升机,初步调试成功。

楼主(2014-04-07):
今日第二次外场调试APM,刚到目的地就开始下雨了,摩托党又淋雨返城,最后在滨江路人较少的一个广场上进行调试试飞。

还好,没有白费心机,今天的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都成功了,就是GPS定点,飞机在天上画圈,没搞明白是为什么,有不有前辈也指导一下啊。。

飞机模式依次是:自稳模式-》定高模式——》GPS定点。调试了4个电池,最后飞机下地,飞控上都有雨水啦,还好没啥问题。

网友A:
从33秒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要翻过去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拍摄角度问题,听这个声音就觉得很暴力,调试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33秒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要翻过去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拍摄角度问题,听这个声音就觉得很暴力,调试的时候一 ...

不会很暴力啊,可能是我飞直升机飞习惯了吧。

自稳模式都比较能够定点了,定高不错,高度保持很好。就是GPS有问题,现在还在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很暴力啊,可能是我飞直升机飞习惯了吧。

自稳模式都比较能够定点了,定高不错,高度保持很好。就 ...

呵呵,我只接触过华的小六通,别的没摸过,关键是六通有点玩不来,我已经转战四轴啦

网友B:
上几张PP来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几张PP来看啊。

网友C:
楼主感觉你APM装那个位置不好,那个位置应该是直机震动最大的地方,本人也是菜鸟,也没用过APM,说错了的话忽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感觉你APM装那个位置不好,那个位置应该是直机震动最大的地方,本人也是菜鸟,也没用过APM,说错了的话 ...

不是呀,是确实没地方安装了,我的飞控是直针的,放飞机肚子下面也放不下,放飞机肚子里面也放不下,我还有一个500,连500的肚子都方步下,APM太大了。

网友D:
楼主可否方便留个联系方式,跟你学习我在南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方便留个联系方式,跟你学习我在南岸

我没在主城区哦

网友:
都可以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呀,是确实没地方安装了,我的飞控是直针的,放飞机肚子下面也放不下,放飞机肚子里面也放不下,我还 ...

感觉用这种机身装APM,多花钱不讨好,估计弄最便宜的机身就能塞肚子里了,肚子里震动是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这种机身装APM,多花钱不讨好,估计弄最便宜的机身就能塞肚子里了,肚子里震动是最小的

...

那你就不知道,APM比较宽,我试了的,480,,500,都不行。何来你说的最便宜点可以赛肚子里,550在往上,再怎么也不便宜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就不知道,APM比较宽,我试了的,480,,500,都不行。何来你说的最便宜点可以赛肚子里,550在往上, ...

新出的mini apm应该可以,3.5/3.5 cm的

网友:
楼上正解,sport下侧板加点垫片可以放下

网友F:
好多线啊,肯定很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线啊,肯定很重了!

是比较沉,还好是TG480,要不然我这个直针的APM飞控板还真没地方放!

网友(2014-05-15):
引用 楼主:
那你就不知道,APM比较宽,我试了的,480,,500,都不行。何来你说的最便宜点可以赛肚子里,550在往上, ...

用泡泡减振器,把APM装450上无牙梨
新手课堂,APM飞控 玩直机的使用方法。4月18日更新,半夜三更上第五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9252&fromuid=117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