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高空熄火降落需要注意什么怎么熄

楼主(2014-04-07):
高空熄火降落,需要注意,什么,怎么熄,螺距打多少,俯仰,副翼,怎么打,打多少。飞多高

网友(2014-05-07):
这个必须模拟器练的非常熟悉了才能真机试,而且理论上高度是高点比较合适,这样主旋翼转速才能加速到理想的速度,高度不够,旋翼的速度不够,就等于直接摔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鄙视你涛涛,单子放大

怕炸了,飞机一炸就莫得那么喜欢了。500都炸了,失控,2008接收我飞大航线差不多100来米的直线距离,突然什么都没用了,飞机保持打了副翼的姿态和3D转速,反正这个时候遥控器根本没反应了,我狂奔到离飞机还有50米内的时候还清晰听到马达声音,这个阶段我早就打熄火和摇杆放到最低了的,跑到临近飞机几米10米的时候马达才停转,太恐怖了,飞场是空地,但是离飞场旁边是公路,刚刚掉到公路的边上,万幸没伤到人哟,伤到人才不得了哟。这个事件后我500修好就再没上过天了。怕怕怕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面已经随便怎么熄火降落都行了。就是不敢真机熄火。心痛飞机。不是心痛配件,是心痛万一炸了。难得 ...

鄙视你涛涛,单子放大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
模拟器里面已经随便怎么熄火降落都行了。就是不敢真机熄火。心痛飞机。不是心痛配件,是心痛万一炸了。难得调整飞机好的状态

网友:
先学会急速降落,再来低转速降落,最后熄火降落

网友:
注意风向,飞机的迎角和螺距控制,说白了就像风车一样风把旋翼篼起来再慢慢切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多准备点配件……哈哈

其实熄火降落的要点在于利用降落航线在最后的阶段对主旋翼加速。这个N久前 ...

厉害

网友C:
重点是多准备点配件……哈哈

其实熄火降落的要点在于利用降落航线在最后的阶段对主旋翼加速。这个N久前的视频有助于你理解一下。

网友(2014-04-07):
第一次高空熄火降落,要确保在模拟器,随便怎么熄,都能定点降。。。
你要的数据,毛用都没有。。。

网友:
这个我也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