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和螺距拉杆

楼主(2014-04-07):
飞机是有副翼的飞越450,最后调试的时候发现,使用螺距尺调好有双桨,地面试转,把桨调平,两个螺距拉杆长度大概相差0.6MM,螺距没量,估计肯定不同了,大桨动静平衡均已做好,想请问下各位大神,这是啥原因呢?飞机试飞了下,左右晃动,不是震动哦

网友:
左右晃 估计是 转速不够

网友A:
不管怎么调,首先油门50%要无双桨,螺距连杆是否绝对一样长暂且忽略。转速低有一定影响。横轴也会产生晃动。弱弱的问一句,是pro还是s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调,首先油门50%要无双桨,螺距连杆是否绝对一样长暂且忽略。转速低有一定影响。横轴也会产生晃动 ...

应该是PRO吧,轴传的

楼主:
现在是用地面转动的方法,调平双桨,两个螺距连杆长短不一样,去飞了下,不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