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自旋

楼主(2014-04-07):
自己组装了一个小型的四旋翼,模型控制程序的都是拿着现成的,但是飞机一飞起来就开始转圈,夹带着向前飘,检查了电机的输出,没什么问题,所以猜测可能是惯性测量单元的输出有偏差,不知道是不是测量单元的偏航角的问题,如果是应该怎么弄?求各位大神帮忙?测量单元不好替换只能程序里面改。

网友A:
用的什么机架,什么飞控,你至少要说清楚吧

网友:
轴、桨不在同一平面可能性大,没做好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机架,什么飞控,你至少要说清楚吧

谢谢提醒,飞机是自己组建的,电机跟桨叶用的是小瓢虫的,机架是3*3mm的碳纤维管,飞控用的是ATmega328,飞机可以起飞,但就是一直转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飞机是自己组建的,电机跟桨叶用的是小瓢虫的,机架是3*3mm的碳纤维管,飞控用的是ATmega328, ...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的h680机架自旋,后来发现是罗盘没有校准。

网友:
校准磁罗盘和电机水平

网友:
飞控是成品的还是自己做的 如果是自己做的 很可能是陀螺仪的Z轴输出正反有问题

网友(2021-05-30):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的h680机架自旋,后来发现是罗盘没有校准。

起飞自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