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设置大小舵量问题

楼主(2014-04-07):
刚入了套华科尔D7E控,刷了GALE固件。怎么设置大小舵量啊?

网友A:
帮顶,有没有刷完固件后的使用说明书啊?

网友B:
模型高级设置->开关设置->大小舵,指定到FMOD(应该可以指定到另一个开关)
然后 模型参数设置->摇杆曲线 就可以调了,注意切换前面开关(会显示DR0/DR1区别)调整不同状态下的曲线

网友C(2015-12-06):
谢谢答复,这种问题也就要来5imx找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