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J大大,,帮我来看看吧,,这次声音又出现了,,而且坠了,,

楼主(2014-04-07):
基本飞两次出现一次,所以没敢飞高,,没有损失,,43S处出现异常,,不是电池问题,,,这是肯定了,,因为BB没响,,现在我不敢飞了

网友:
我的也是炸机了 发到售后了我的悲剧啊 相机云台螺旋桨都坏了

网友:
也是同样的声音 左右摇摆

网友A:
想问一哈,飞之前是否效准过指南针,识别到的卫星颗数是多少?我曾经出现过与你一样的现象,就是没注意到卫星识别的问题。

网友:
早說過電池出問題不是這樣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呢?找DJI不如自己琢磨!

网友:
什么配置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哈,飞之前是否效准过指南针,识别到的卫星颗数是多少?我曾经出现过与你一样的现象,就是没注意到卫 ...

我起飞是满电绿灯爆闪70%时候因为太阳太大自动返航模式飞回 降落过程中一二十米的样子炸机

楼主:
问题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