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8克,5200ma,7分30秒,才才才才,什么回事????

楼主(2014-04-07):
水手的那个防水的四轴,1678克,5200ma,7分30秒,才才才才,什么回事????
4215电机 650kv,1238桨,悬停才七分钟就报警,下来11.1伏。。。。
什么情况啊?帮忙分析一下。。。
用4s4200ma,也差不多,怎么增加续航?这个舱里只能塞下这么大的电池。。。

网友A:
不懂帮顶,说下我的配置,大疆F450,dji30A电调,dji2212kv920,8045浆,自组6000mah电池,起飞重量1220g,留空时间18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说下我的配置,大疆F450,dji30A电调,dji2212kv920,8045浆,自组6000mah电池,起飞重量1220g, ...

求推荐电芯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推荐电芯链接

这个。。。加QQ吧,754271029

网友:
1500G...5200 3s  13分钟的悬停

网友:
2.3公斤 4S 5000 航线14分钟,悬停18分钟。。。。。。

网友C:
很多新手不会分辩桨的正反面,导致飞行时间严重下降。
桨的凹面应该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新手不会分辩桨的正反面,导致飞行时间严重下降。
桨的凹面应该向下。

你才是真正的高手,说出了问题的根源!

网友:
F450  1238g    3s  3300   懸停15分鐘   航線未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新手不会分辩桨的正反面,导致飞行时间严重下降。
桨的凹面应该向下。

大哥,请问怎么分辨正反啊?我是按照机架上的标志来装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本人也是5200电池  2.5公斤  航线飞行11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新手不会分辩桨的正反面,导致飞行时间严重下降。
桨的凹面应该向下。

这是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新手不会分辩桨的正反面,导致飞行时间严重下降。
桨的凹面应该向下。
只是把螺旋桨错误的凹面朝上肯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旋转的方向也是反的,风只会朝上吹,飞机根本飞不起来,风把飞机钉在地面了。

网友E:
看桨尖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把螺旋桨错误的凹面朝上肯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旋转的方向也是反的,风只会朝上吹,飞机根本飞不起来, ...

我的可以飞起来,就代表没有装错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请问怎么分辨正反啊?我是按照机架上的标志来装的

按机架上的标志来装只能说明你的旋转方向正确了,风向下吹,也能飞起来,但飞行时间大幅度下降,很有可能是桨的正反搞错了。
装桨要点:
1)把一支桨看成机翼,看桨的横截面,一般是平凸形(类似平凸机翼)或凹凸形(类似凹凸翼),正确的安装方式为:平的一面(或凹的一面)向下。如果装反了,也能产生升力,但升力大幅度下降,飞行时间也就幅度下降。
2)按机架上的旋转方向,选择正桨或反桨。判断方法一:按正确的旋转方向转动时,向下吹风。判断方法二:桨按正确的旋转方向转动时,桨有正迎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把螺旋桨错误的凹面朝上肯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旋转的方向也是反的,风只会朝上吹,飞机根本飞不起来, ...

凹面向上了,同时转向也装错,就会风向下吹,但拉力很小,但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机架上的标志来装只能说明你的旋转方向正确了,风向下吹,也能飞起来,但飞行时间大幅度下降,很有可能 ...

4s4200ma 今天悬停12分钟到3.7。。3s2200ma 只飞了90秒就报警了,,,悲剧。。。。

网友C:
引用 楼主:
4s4200ma 今天悬停12分钟到3.7。。3s2200ma 只飞了90秒就报警了,,,悲剧。。。。

4S4200ma,12分钟也差不多了。设报警电压为3.6V,可以再飞2分钟,下来几分钟后电压回到3.7V。
3S2200ma的就不要用了吧,没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4200ma,12分钟也差不多了。设报警电压为3.6V,可以再飞2分钟,下来几分钟后电压回到3.7V。
3S2200ma ...

那我桨叶应该没有装错吧,是3s电池不行。。用6s,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