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过头了,随便问一下2.4G接收机天线的事

楼主(2014-04-07):
事情大体上是这样子的,飞得高兴了就不停的翻跟头,结果舱盖也跟着飞起来了,然后就有事听到啪嗒一声,下来就成第一张图那样子了。问一下接收器没有了天线继续用会不会烧了啊,因为我发现即使天线没有了100—200米的样子也没有失控

网友A:
我的这个飞翼机舱盖也掉过,还是降落下来后发现的。还好最后找到了。

网友B:
接收机没有天线不会烧零件(发射天线没了就会烧坏功率零件),只是接收距离要缩短很多,有失控的危险。

网友:
WFR06接收吧,天线扯掉300以内没任何问题,我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飞翼机舱盖也掉过,还是降落下来后发现的。还好最后找到了。

哎,我的掉进麦田里了,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没有天线不会烧零件(发射天线没了就会烧坏功率零件),只是接收距离要缩短很多,有失控的危险。 ...

多谢

网友C:
打开接收机,自己在天线位置焊接一条3.1cm的硅胶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接收机,自己在天线位置焊接一条3.1cm的硅胶线即可

就等您来指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开接收机,自己在天线位置焊接一条3.1cm的硅胶线即可

学习了 我的是华科尔接收 也通用硅胶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我的是华科尔接收 也通用硅胶线吗?

是的,只要是2.4G的,其实关键就是一个天线的长度,2.4G的天线长度是3.1cm,用硅胶线的原因是硅胶线柔软不容易断

网友:
自己焊一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