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螺丝飞了

楼主(2014-04-07):
今天下午练机,起飞时发现状态不对,赶紧熄火。一看,主轴上的螺丝射没了(找了半天找到了M2*12MM螺丝,螺母太小,不找了。螺丝既没断,也没滑丝,莫非松动,然后射?)。。。侧板也少一个螺丝,不知是忘了装,还是射了,汗。。。

网友A:
楼主,记着飞机上所有的螺丝都要用螺丝胶,否则震动大了会散架的

网友B:
主轴螺丝没有自锁螺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记着飞机上所有的螺丝都要用螺丝胶,否则震动大了会散架的

都上胶了。。希望不是用的假冒伪劣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螺丝没有自锁螺母吗?

我都忘了是不是自锁螺母了。。可能是普通螺母吧

网友C:
应该用自锁螺母,可想此机震动有多大,侧板螺丝都能震丢~

网友:
大哥,上点螺丝胶不好吗?射桨就哭了

网友:
注意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