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天地飞9II的极限遥控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4-04-07):
虽装有DJJ的NAZA V2设定的失控保护,但一直抱有怀疑,不敢飞太远,所以求教天9的极限遥控距离。 还有5.8的图传大概接受范围是多少

前两天刚入手了一套廉价图传,装上后遥控器对图传有非常大的干扰,就换了个DJJ的平板天线  问题解决后 目前图传接收距离大概有200米 貌似不正常  求解各位大神!

楼主:
木知道的吗那上点图凑凑人气吧    处女拍哟

楼主:
地点:川沙 三闸港

楼主:
学毛啊  我是来求问的好吧

网友:
哥们,我看你附近有机场吧。我看飞机很低啊。飞的时候别飞太高。注意安全

楼主:
额  是浦东机场  没敢高飞

网友A:
说明书上不是写了吗?1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不是写了吗?1km

没看到

网友:
请教一个DEVO 7e rx701 MWC mini 2.5E上无法使用的问题:
设备:
1 mwc mini 2.5E
2  XXD 30A电调
3 XXD 2212 1000KV 电机
4 华科尔devo 7e 遥控, RX701接收
问题是:正确的连接好以后,2212 1000kv马达一直短促报警,并无法控制马达转动。更换天地飞的控和接收器,一切正常。
如果说遥控devo 7e不能连接rx701的话,也不成立,因为:
1、能够用 devo 7e rx701做油门行程的校正,
2、能够给mwc 解锁、加锁,
3、能用GUI图像界面控制mwc
请教:1、马达报警,是什么因为引起的,现象:短促报警声,马达有抖动。
     2、飞控商说是控不兼容,那么,rx701的协议并一样?换什么样协议的接收机才可以?
     3rx701能连接哪些飞控?还是说,统统不可以,重新买接收?

网友:
有机场还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