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v120d02s的尾舵机可用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4-04-07):
如题,尾舵机不仅抖舵,还发热。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换舵机,可以互换什么牌子,请大神给支个招

网友A:
我是用這款...金屬的

网友:
看不清,什么牌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這款...金屬的

据说,这个牌子的组装很麻烦,是吗?您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這款...金屬的

做怕副厂的回来改装半天。其实原厂的尾舵机还好,用很久才会抖舵。
但斜盘舵机容易扫齿。不知道你这个副厂的金属舵机还会扫齿吗?

网友:
我是用到馬達燒掉...炸机无數次准備升級,舵机還沒坏耶...

网友:
正準備上GY280和PH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