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炸鸡留念- 哪吒落水设备全部报废

楼主(2014-04-08):
清明节难得假期, 约了同城魔友一起去河边公园爽飞  。(我们鲁东南小城市, 玩航模的不多)
因为风比较大,朋友的固定翼没有起飞,我新装的大H4-680飞了一会,
先拉高800多米拍了一段视频, 然后想拍一下橡皮坝,刚飞到水中间悬停了没十几秒钟, 就自由落体进了水里。

先说配置:
H4-680轴距全碳折叠机架(正版架子)
朗宇 3508 kv320  配 1555三孔碳桨
铂金 30A 电调
dupu 6s-5200  25c  新电池  循环不超过4次
DJI NAZA V2 + GPS

飞越两轴无刷狗台
gopro hero3 黑色版
5.8g  400mw 图传
非凡 OSD系统 (单独GPS模块)
狮子 3s 2200 30c 云**立电源
天地飞 8通道接收机

新飞机, 装起来飞了四五个航次,
坠毁时是同一块电池的第二次起飞,  第一次飞行16分钟,降落23.7v
第二次飞行起飞3分钟左右坠毁,原来想拍一下大坝,
我再距离水边十几米外的草地上姿态模式起飞,悬停到GPS信号满格,手动记录返航点,然后一边往河边走,因为飞机的速度比我走得快,所以让它在水面顶上悬停了一会,悬停不到十几秒的时间,忽然机器开始没有任何征兆的***掉高,电机没有停转, 看样子像怠速运行,油门打满没有反应,然后自由落体一样掉进水里。
掉高过程中机器基本保持稳定, 稍微有些倾斜, 但没有抽风、自旋或者其它异常现象
机器工作在GPS模式,发现机器掉高我第一反应是打满油门,然后依次切到姿态-手动, 都没反应。

遥控链路问题基本可以排除,当时距离飞机直线距离不足一百米,  周围500米范围内无输电塔、无线基站等干扰源
天8X  双路接收机可靠性应该还可以, 失控保护设置都很正常

关于电压, 出现异常时OSD传回的动力电源22.2v,图传电源12.3v,  电压不算高, 但支撑拍摄一两分钟再返航肯定没问题。
飞控参数第一级电压保护21.5v   第二级20.5v  线损电压0.3v

落水地点位于橡胶坝下游,水面范围较大, 还好不深, 最深的地方不超过一米五, 可惜水比较混。  看不见下面的情况

先找了个老渔民用简易筏子捞, 捞了整整一下午也没找到,
眼看天黑了,如果今天捞不出来设备就全完了。  也顾不上那么多, 亲自跳进去自己摸,摸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 水实在是太凉了, 体力不支,只好放弃。

第二天一大早,请了个师傅一起, 我撑着筏子,他穿着防水衣下去找。  又找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终于摸上来了。

刚摸上来心就凉了半截,由于落水的时候两块电池都还有电,而且线路连接正常, 所有的航电设备都遭受了几乎毁灭性的的电化学侵蚀   ,沭河水质不好,水中的杂质、接通的电源、PCB上不同活性的金属 正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电解池,十几个小时的反应已经让各种元件损失殆尽。

铂金 30A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用洗板水和超声波清洗之后接通电源还能工作,
启动的时候声音为  BB-BB-123-B (正常6s启动  B-123-BBBBBB-B~)
不过这玩意就算还能正常工作,我也不敢再用了, 报废处理。

相比做工厚实的铂金电调,其它的板子就没那么走运了

最严重的是裸露在外面的无刷控制板, 已经开始掉元件
OSD主板排针一半多已经烂断
图传外观看起来没损伤实际通电不工作
gopro已经清洗烘干但至今生死不明,上电之该亮的灯一个不亮,不该亮的却亮着,没声音,没显示,不过拆开主板到没什么明显侵蚀痕迹
内存卡可以读出第一次拍摄的文件, 第二次的无论怎么扫都找不回来
PMU模块依然坚挺, 拆开看所有的电路都涂了防水胶,这个没问题,
IMU同样涂有防水胶,不过上电工作不正常,调参软件不识别,usb显示未知硬件。 有时为红灯慢闪
LED模块还能亮,
GPS模块插上不识别, 状态指示都是姿态模式  没有红灯
接收机拆开所有的芯片上蒙了一层白霜,偶尔能正常受到信号, 也不敢再用了。

这次炸鸡是入魔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 除了机架和电机, 其它设备悉数报废 ,就算勉强凑合还能用的那种,为保险起见也不会再用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把飞机悬停在水域上空, 难道我要停在岸边人群上面吗?假期正是人最多的时候, 河边黑压压的全是人。模型不是玩具,这次幸好是掉进了水里,如果落在岸边人群密集的广场上,后果不堪设想。

我也不敢自称老鸟, 只是有差不多一千个架次的飞行经验而已
我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相信飞控技术的,   naza v1     lite     v2全都用过, 炸鸡无数,但从未因飞控原因炸过。
只是这次炸鸡实在太诡异,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分析下。

网友:
都廢了只剩機體
只能安慰樓主下........

网友A:
又见达普,我没有黑任何人……

网友:
怀念先辈,祝走的潇洒,默哀···············

网友:
这个比炸的稀巴烂还严重呀

网友:
报废设备送我玩玩吧……

网友:
这个假期爽飞的代价有点大哦

网友:
确实够惨的

网友B:
NAZA千万别设置电压保护.......电压过低 不管你是水坑还是火坑 直接帮你迫降了~!

网友:
到最后都是惨痛,不知道还要不要玩航模了

网友:
深切慰问~

网友C:
喜欢在水面上飞的做下防水处理吧,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D:
楼主,我和你配置几乎一样,也是炸了,很诡异的自由落体

网友:
哀悼。。。慰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达普,我没有黑任何人……

你的確没有黑, 只是给他去了一個灰色地帶而已

网友E:
不要设置低电压保护了,因为不是很准,参考iosd mini的电压参数飞就够了!

网友F:
好奇楼主为什么不用原厂配套的OS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达普,我没有黑任何人……

达普真的有这么厉害么。。话说我的一块达普已经飞了50起落累计留空超过17小时了,没发现什么问题,比狮子还要稍微强那么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千万别设置电压保护.......电压过低 不管你是水坑还是火坑 直接帮你迫降了~!

扯淡

网友:
哈哈哈····小心点吧··

网友:
确实挺惨的!!默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喜欢在水面上飞的做下防水处理吧,花不了多少钱的

请问,防水处理怎么做啊?有帖子介绍么?我最近考虑拍大桥,要从水上飞过。所以觉得防水处理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我这几天也在飞,其中遇到一次几乎是自由落体,但是好在高度很低,地面有植物缓冲,所以并没有损失,我没设低电压保护,看着图传上IOSD MINI的电压,当时电压还在11.3左右,突然自由落体的一瞬间,屏幕上显示8.9V。等拿回飞机以后测试电池电压11.5V,但是外观明显鼓了起来。我一起买了三块电池,另外两块外观大小相当,但是这块电池买的时候就体积偏大,不过一直没在意。。。电池是从蓝天那买的,估计是他们自己做的吧。

网友:
达普,,我也没黑任何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配置几乎一样,也是炸了,很诡异的自由落体

损失怎么样? 炸鸡原因查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设置低电压保护了,因为不是很准,参考iosd mini的电压参数飞就够了!

电压是正常的,   我的保护电压设的很低, 基本是电池的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楼主为什么不用原厂配套的OSD呢

osd还没到货,   这个云台是我以前飞别的机型时弄的, 集成了非凡OSD ,  而且有快拆结构, 除了动力电源检测和一路接收机控制俯仰, 其它都是完全单独于飞行器以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几天也在飞,其中遇到一次几乎是自由落体,但是好在高度很低,地面有植物缓冲,所以并没有损失,我没设 ...

难道真的是电池问题?

你这么一说到想起来了,正常飞行的时候电压一直正常,  一出问题倒是没注意看屏幕信息, 眼睛一直盯在飞机上。

当时悬停高度也就十几米, 从开始掉高到落水就几秒钟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真的是电池问题?

你这么一说到想起来了,正常飞行的时候电压一直正常,  一出问题倒是没注意看屏 ...

我也只是猜测,因为我这次是第一次把低电压保护关了,所以眼睛总是在瞄着图传屏幕里电压那一个角落。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电池可靠性高了。

网友:
炸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千万别设置电压保护.......电压过低 不管你是水坑还是火坑 直接帮你迫降了~!

naza电压过低可以90%油门悬停的,他是直接自由落体,应该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你试试,不要说扯淡 ,我反正被迫降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是正常的,   我的保护电压设的很低, 基本是电池的极限了

有时候电压会不准的,我设计电压保护也是极限,花牌电池别的机器上飞很正常BB响3.7报警飞2-3分钟就可以降落了,NAZA我有几次BB响没有响就一级电压警报了,还有一两次是BB响响都没有响,就开始迫降,油门怎么加都上不去!

网友:
慰问一下!确实是损失比较惨重!

网友:
90%是电池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压是正常的,   我的保护电压设的很低, 基本是电池的极限了

你说锂聚合物的放电电压极限是多少,我听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这几天也在飞,其中遇到一次几乎是自由落体,但是好在高度很低,地面有植物缓冲,所以并没有损失,我没设 ...

看来还是两块低容量电池并联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防水处理怎么做啊?有帖子介绍么?我最近考虑拍大桥,要从水上飞过。所以觉得防水处理是个不错的选 ...

一般性的防水就拿胶带粘一下,边角接线的地方刷AB胶或者热熔胶应该就好了

就像给飞控,电调,接收什么的做个套套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损失怎么样? 炸鸡原因查明了吗

有一个电调有暗病。损失电机、桨。狗思进泥,清理出来问题不大。H4机架力臂两根,现在暂时回到F5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不要说扯淡 ,我反正被迫降好几次了!

油门推到头照样飞,和没开保护一样

网友H:
楼主的帖子写的很详细!配置,过程,寻机搜索,损坏部位,故障现象,都有详细的记录以及图片配对,看的出楼主是一个做事非常细致的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锂聚合物的放电电压极限是多少,我听听!

我设置的降落电压为20.5v   加上线损0.3v      也就是带负载20.2v开始强制降落, 单片3.36左右,

这个设置还有余量。

我以前亲测过,  如果单片电压低于3.2v就会出现严重掉电,  达到3.2或者再低一点就会瞬间跌落到2v 甚至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两块低容量电池并联比较保险!

这样更不保险,  如果组电池出现问题,例如短路, 并联连接会把另一组电池的电压瞬间拉低,也免不了炸鸡。

而且多一片电池出问题的几率就增加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电调有暗病。损失电机、桨。狗思进泥,清理出来问题不大。H4机架力臂两根,现在暂时回到F550了

摔在地上还好, 架子和桨损失相对较小,

看来4轴的确实不如六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帖子写的很详细!配置,过程,寻机搜索,损坏部位,故障现象,都有详细的记录以及图片配对,看的 ...

自己装机技术倒是第二位的, 最重要还是心细。

粗心大意等着吃炸鸡就行了。

其实我平时飞行都是带dvr的,   就那天刚弄了个视频眼镜,  东西太多dvr就没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更不保险,  如果组电池出现问题,例如短路, 并联连接会把另一组电池的电压瞬间拉低,也免不了炸鸡 ...

专用的并联器应该不会互相充电的,多轴很多时候突然失去动力跟突然大电流放电有关系吧

多一块电池,单块电池的负载电流就减半,应该相对安全一些的

至少我看单位的S800都是双6S 10000MAH电池飞的

网友:
楼主,请您联系我们的技术人员QQ:2355887014协助分析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的并联器应该不会互相充电的,多轴很多时候突然失去动力跟突然大电流放电有关系吧

多一块电池,单 ...

有并联器的话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
电压保护是个嫌疑,从最后的状态上看,可能“被保护”了。我是关了电压保护,有几次遇到紧急情况,最后都是“丢车保帅”,坏了电池,却保住了机子。

网友:
好恐怖。。。清明刚在水库上飞了40多分钟。。。。

网友:
慰问楼主。

飞越的云台板楼主如果没用,可不可以送我,我的云台板子上有几个元件坏了,看看用你的做配件,能不能修复。

邮费到付或我直接汇给你。QQ245762081。

网友:
V2出不出
QQ

网友:
慰问lz,损失太惨重了,我也有过一次掉水里的炸鸡,这么看来,当初幸好是炸下去的时候电池就掉了

网友:
电池是最大的嫌疑

网友:
楼主我和你的情况好像差不多,19日上午10点左右落水的,只能天亮再去了。。哎。

网友:
可以分手析出是第二级电量告警下降了

网友:
水下有线,应该是电磁干扰,导致的马达停转,不信下次可以在试试,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下场。

网友I:
         楼主  ,咱们老乡, 我是日照的  qq:13306337519                             我2013年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咱们老乡, 我是日照的  qq:13306337519                             我2013年拍的     ...

我落水的地点就是红色标记的位置

你是日照市  还是莒县的?

网友:
我觉得是电压保护那里的问题,直接原因就是电池的问题最大吧! 或真像别的模友说的是水下有啥干扰??
另外别的网友所说的防水处理,我是试过的,当初的灵感是拆洗衣机电路板上看到的,全是热容胶封住的。所以我也用了类似的方法来试,当初是玩直机45,直接把电调封装的很好,但飞的过程中,电调产生的热度很大,胶都软了.没进水不敢肯定行不行,后来买了XXD的电机和电调来试,直接扔水里试,只试3S电池 电调,电机,在水里,电机没转多久就停停顿顿然后就停了,拿起来后检查,本以为只是电调电机电池的事,没想到还烧了我个天8S的接收器(接收器没进水的),电调也挂了,电机没事,电池本身差不多是快没用的了,肚子大,但现在更大,好像要炸掉那种。我拆开电调看过,没有进水的情况,但是当时很热,不知是哪的问题,可能烧了,但啥问题造成的,不是很清楚,可能是电池和电调接口上出的事?从放设备进水里到拿起来不到1分钟.

所以我觉得防水处理保护设备效果不见得好,因为水自身是会导电,封得住电路板元件,也会有接口之类的,就算能保住电子元件不被水泡,可在通电的情况下,保证不了给烧掉.另外就是我才用了短短1分钟,要是像LZ的设备掉进水裤里,泡几十个小时才出来......
另外,电机泡过水后,虽然还能用,但生绣很严重.也不要用最好了. 所以想在水面飞的模友最好多次检查设备.

网友:
我估计是电池瞬间电压的突变,低于设定电压,引起了降落程序,不知楼主怎么看。

网友J:
楼主,你请那位师傅是怎么找到JJ的,是盲摸的还是带着潜水眼睛下去找的,我的飞机落水接近一周了,水较混 水面根本看不清。 不知道下水能看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请那位师傅是怎么找到JJ的,是盲摸的还是带着潜水眼睛下去找的,我的飞机落水接近一周了,水较混  ...

我这里水比较浅,   用脚踹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专用的并联器应该不会互相充电的,多轴很多时候突然失去动力跟突然大电流放电有关系吧

多一块电池,单 ...

什么是专用的并联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并联器的话情况会好很多

什么是专用的并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是专用的并联器?

简单点就用肖特基二极管吧,开关电源用的那种50-60A,压降0.4V
一般的四轴用6S电池悬停,总电流在20-30A,会多10几瓦功耗,适合有特殊需要的地方

网友:
这结果比飞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