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帮忙,关于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4-04-08):
各位大神,求帮助。。。
好盈铂金40A电调+花牌3980电机+华科尔1002接收
通电后就电机滴滴滴响,有规律的2秒响一次,无限响。。。每响一下电机震动一下。很郁闷已经按照说明书设置:开控油门最大,接电,等滴两声,油门最拉低,然后等来的就是无限的两秒一响的滴滴滴
也检查了不是线路问题,接线应该也没错,不知道怎么弄了,请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很像接收没对上频的感觉

网友B:
换个电机,换个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接收没对上频的感觉

对频应该是对上了的  舵机都可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