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第一季来啦!

楼主(2014-04-08):
六旋翼组装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483&extra=
自从组装完之后,练习了几次,鸡鸡还算稳定,全是默认参数,空载2.7KG悬停20-25分钟,挂上云台微单,加上6S5000毫安电池加3S云台电池,全重4KG差点。悬停3.6伏报警12分钟,悬停加飞行10分,飞行状态3.6伏8分。
4月7号是挂上微单之后的第一次航拍,激动之下尽然把数转模转接卡忘带,于是第一次拍摄尽成了盲拍,索性就当盲拍练习了。回来之后小编了一下,截了几张图,忘各位看官帮忙再看看飞行状态还需要哪些改进,云台是二轴。

网友A:
你好,请教用的什么配置

网友B:
我计划想想配XA650四轴,但是只能挂狗,挂不了微单,所以现在我选择飞越680,挂微单,可以给我一个680挂微单航拍10分钟以上的配置吗?电机?电调?电池?图传和云台是否还需要单独供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用的什么配置

看原来的帖子,上面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计划想想配XA650四轴,但是只能挂狗,挂不了微单,所以现在我选择飞越680,挂微单,可以给我一个680挂微 ...

看我原来的帖子,上面有链接。

网友C:
很漂亮的地方哦,原生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的地方哦,原生态啊~

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次空中拍摄,我真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么美,印证了这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网友:
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风景好漂亮啊!

网友D:
风景漂亮抖动有点厉害,多大风飞的  我拍的连接你拿过来大家交流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710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景漂亮抖动有点厉害,多大风飞的  我拍的连接你拿过来大家交流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 ...

是存在抖动的问题,不知是不是APM默认参数不够稳,还是二轴云台的缘故,也或是云台避震的问题,风力应该在3级左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存在抖动的问题,不知是不是APM默认参数不够稳,还是二轴云台的缘故,也或是云台避震的问题,风力应该 ...

感觉好像是减震球的问题,一直是在抖动啊,太软了吧,我的只有偶尔切风的时候有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像是减震球的问题,一直是在抖动啊,太软了吧,我的只有偶尔切风的时候有波纹

减震球是偏软,有模友建议我在减震器里面塞个东西

网友: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