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8G图传总是闪啊闪的,请问这样是正常的么?

楼主(2014-04-08):
想了想,还是很郁闷,2月底买的大疆F550 NAZA V2套餐,但是说5.8G图传没货,让我等,说一周就到。结果等到3月底才到货,结果装上那天就闪啊闪的。经过一个多星期折腾,还是没有改善。现在虽说可以发回大疆做检测,可实在是感觉无比郁闷啊。新东西就会出问题么?那直接找代理经销商换个新的得了。我知道是不可能。不过买大疆的东西真的这么费劲么?

好吧好吧,有朋友对我说,至少没不理你,拿了钱给了东西就不回消息。技术支持要发回去检测也是为了弄清楚导致闪的原因。好吧好吧。

刚入手的图传,不敢飞远,在空旷地方也测试过。
反正就是闪,间歇性的闪,因为看了好多飞丢炸鸡都是图传雪花作为前奏的。所以心里很不放心。
不知道各位高手觉得这种闪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

希望各位帮忙看看吧。。。谢谢

网友:
您这种情况是信号不稳定。首先确认是否对频一致,其次天线位置有无阻挡。这个跟炸机无关,楼主多虑了。

网友:
多半是频没对正

楼主:
我是在蓝天买的,他们给装的,唉。。。我还是晚上回去自己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大亲自指点

对频我没对,只是图传默认的频道,回去我再确认一下。

装了好多东西啊……

除了对频问题外,楼主还可以看看发射机天线座有没有松动的感觉,有的话就要返厂了,天线座松了会造成天线接触不良。

另外,发射机天线这个指向,我估计效果都不会好,蘑菇头顶部平面最好垂直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好多东西啊……

除了对频问题外,楼主还可以看看发射机天线座有没有松动的感觉,有的话就要返厂了 ...

天线座哦。。。我再检查一下吧,新买的就会松动么?

这个角度我是觉得很难弄,又不能把天线弄弯,又没地方垂直装,不过无论飞机斗朝向,距离只有30米的情况下,却总是闪啊闪的,说是干扰又不知道什么在干扰。

如果说这个图传天线角度合适的情况下能飞1KM的话,我的估计也就有500米,现在我连100米都不敢飞呢,出了视距就哆嗦。。。。

网友B:
一般测试图传的距离,你要到空旷的地方,5.8G的对楼房很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测试图传的距离,你要到空旷的地方,5.8G的对楼房很敏感的。

嗯,好的,我下次去更空旷的地方试一下。不过我这图传两端之间是没有楼的啊,就是楼前目视可见的花园里。也会有影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座哦。。。我再检查一下吧,新买的就会松动么?

这个角度我是觉得很难弄,又不能把天线弄弯,又没 ...

馈线部分可以弯曲,具体什么是馈线,自己百度一下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馈线部分可以弯曲,具体什么是馈线,自己百度一下啰。

说明书上有一部分介绍天线弯曲的,又是玩去半径不能大,角度也不能大,还不建议弯曲飞机发射端。。。。。。

网友C:
同样,目前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有一部分介绍天线弯曲的,又是玩去半径不能大,角度也不能大,还不建议弯曲飞机发射端。。。。。 ...

那就尝试改变发射机的安装位置吧,总有解决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尝试改变发射机的安装位置吧,总有解决方法的。

我也想了想,怎么改都是那个平面,天线无法到垂直的平面上去,头疼啊,不像S1000,可以垂直的安装,这样天线不弯曲的情况下就自然向下了。

我现在这个角度,如果没有干扰的话,正后方硬挨是信号比较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目前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同样啊?也是这样一闪一闪的么?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不是对频的问题,而是我发射机天线根部松动开焊了,你看看是不是这样,而且dji的图传有个问题就是没有几个不开焊的,我买了三套,都是没用机会就开焊了,而且那个电路板自己没法焊接,因为那里有个小的元器件,老铁一碰就化了,看着是焊接好了,但是实际并不是那样,所以近距离飞还能看图传,几十米后就闪屏,dji返修啦两次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不是对频的问题,而是我发射机天线根部松动开焊了,你看看是不是这样,而且dji的图传 ...

好的,我回去仔细观察一下,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样啊?也是这样一闪一闪的么?

对,100间接地闪·超过300米闪的厉害点··400·持续··2秒···500不敢再飞了············希望谁找解决办法,告诉我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大亲自指点

对频我没对,只是图传默认的频道,回去我再确认一下。

天哪,你全装在外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100间接地闪·超过300米闪的厉害点··400·持续··2秒···500不敢再飞了··········· ...

我还没有敢飞远过50米。。。50米内都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哪,你全装在外面了。。。

里面也装满了啊

网友F:
我知道这个现象,上电几分钟就没有波纹了,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这个现象,上电几分钟就没有波纹了,正常的

不是波纹啊,是闪,闪啊闪。

网友G:
楼主你好,请将您的5.8G图传发回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请将您的5.8G图传发回来检测.

谢谢技术支持,我的图传3月30日刚装的啊,而且当天就是这个问题,难道出厂就有问题么?没图传的日子好难过的。我再坚持用用吧,如果还是没办法,我就只能发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请将您的5.8G图传发回来检测.

想了想,还是很郁闷,2月底买的大疆F550 NAZA V2套餐,但是说5.8G图传没货,让我等,说一周就到。结果等到3月底才到货,结果装上那天就闪啊闪的。经过一个多星期折腾,还是没有改善。现在虽说可以发回大疆做检测,可实在是感觉无比郁闷啊。新东西就会出问题么?那直接找代理经销商换个新的得了。我知道是不可能。不过买大疆的东西真的这么费劲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了想,还是很郁闷,2月底买的大疆F550 NAZA V2套餐,但是说5.8G图传没货,让我等,说一周就到。结果等 ...

您好!如果是刚购买的设备,您可以直接联系购买商,反馈您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找到问题,并尽快处理好您的问题。
请加我的QQ:2355602804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如果是刚购买的设备,您可以直接联系购买商,反馈您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找到问题,并尽快处 ...

多谢您的重视,发现我已经加过您了,那时候是在等图传到货。

网友H:
我的刚买也是闪屏,现在还是会

网友I:
大疆的图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最好不要用了,已经被我打入冷宫了

网友J:
你这是白天还是晚上?怎么那么不清楚!我得也闪但是画面清楚。

网友K:
对频没对好吧,要么就是有其他干扰源,不过我的图传也有点这个问题,偶尔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刚买也是闪屏,现在还是会

那就只能闪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疆的图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最好不要用了,已经被我打入冷宫了

我老是想这DJI的东西应该没问题,没想到。。。不过买的套餐,以后换设备再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白天还是晚上?怎么那么不清楚!我得也闪但是画面清楚。

这是晚上,看来闪是通病,不知道是DJI图传的通病还是所有图传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频没对好吧,要么就是有其他干扰源,不过我的图传也有点这个问题,偶尔闪

对频8个通道都试过了,效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只能闪着用?

试了两天,我退货了,不想用,有没有别的好点的图传介绍一下

网友(2014-08-24):
同样的问题,大疆的客服也联系了,频对了无数遍都没解决,这次去张家界仍然飞不过100米,几十米就闪屏了,再远一点直接蓝屏,看来也要返厂了。

网友:
个人感觉图传发射端安装位置里中心板太近,会不会影响到飞控呢?

网友:
没对频啊

网友:
应该是对频问题,相近频率的话也可以接收到画面就是很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