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PC地面站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04-08):
我是个新手,实在是小白一个,请教各位老大关于PC地面站的几个问题。如图,地面站有个飞行轨迹按钮,点了以后会记录飞机经过的路线。
请问这个路线是否可记录到文件呢?比如我手动飞一个轨迹,然后把这个轨迹记录下来,让地面站按这个轨迹重复飞行。

再有,途中断掉的轨迹,是不是因为GPS信号或者飞机与地面站之间有障碍物导致飞机与地面站失联了呢?

多谢各位

楼主:
果然没人理啊。。。。

蓝天的人给我装地面站的时候说。。。这东西都没人用的。

网友A:
楼主居然在这种环境下用地面站 勇气可嘉,,

网友B:
楼主,,,
1.PC地面站好像不支持轨迹回放的功能。
2.中途轨迹断了可能是信号中断吧,轨迹数据没传下来。

网友C:
用ipad地面站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居然在这种环境下用地面站 勇气可嘉,,

手里拿着飞机绕圈而已,不敢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1.PC地面站好像不支持轨迹回放的功能。
2.中途轨迹断了可能是信号中断吧,轨迹数据没传下 ...

PC地面站不支持的话,IPAD支持?
嗯嗯,我再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pad地面站是是

没有IPAD。。。。为啥没有安卓系统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IPAD。。。。为啥没有安卓系统的呢。。。。

安卓的密友地面站的但是有高清图传和dji vision和dji fc40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卓的密友地面站的但是有高清图传和dji vision和dji fc40的app

各种郁闷,一直不用苹果设备,难道逼我买个IPAD去么?正好远程调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郁闷,一直不用苹果设备,难道逼我买个IPAD去么?正好远程调参了。

买个ipadmini就好

楼主:
京东上不到2000的IPAD MINI 应该可以吧?地面站会不会屏幕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上不到2000的IPAD MINI 应该可以吧?地面站会不会屏幕太小?

只要是苹果设备且支持蓝牙4.0的就可以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去吧。

说明书看过好多遍了,里面没有提到我问的内容。

网友D:
航迹只是记录实际飞行线路,不能作为航线记录。
也许以后大酱会加这个功能。

网友E:
手动飞行轨迹重现?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还有lz在这么负责的环境中都敢使用自驾,这对DJI是莫大的鼓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迹只是记录实际飞行线路,不能作为航线记录。
也许以后大酱会加这个功能。

嗯嗯,多谢了,希望大疆以后增加地面站的拓展应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飞行轨迹重现?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还有lz在这么负责的环境中都敢使用自驾,这对DJI是莫大的鼓舞啊
...

哈哈,其实就是我对地面站各种功能的应用方式的一个想法,也许以后会实现吧,毕竟数据都有,光是显示多浪费,利用收集到的数据达到一些实际应用也是不错的呢。

我可没有在小区里使用这功能的胆量,我连超视距飞行都不敢呢,我只是手里拿着飞机在小区里走圈罢了,最近不是在减肥么。。。。。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就是我对地面站各种功能的应用方式的一个想法,也许以后会实现吧,毕竟数据都有,光是显示多浪 ...

这样也可以测试地面站的GPS定位信息的,循序渐进,好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