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1038桨与8045桨简单对比 最后选择小桨了

楼主(2014-04-08):
赶上假期,把我刚买的F550来回来去的换换桨,就为了心中有个延长滞空时间的愿望。

买的DJI F550+NAZA V2套装,装的黑狗3

套装里有1038和8045两套桨,买的时候直接装了8045,起飞2.2KG 用5500 3S 30C电池飞行8分钟3.6V下来。

后来大家都说换10寸桨会延长时间,我就换来试试。说起换桨,因为***头上的太紧,我的手都快弄烂了才把6个桨换完。

但是1038桨的表现并不好,几块电池飞下来,3.6V下来也就9分钟多点,最后一次想强制到10分,结果差点自由落体,3.6V到3.0V掉的速度还真是快啊!

不但如此,一直也听说了,1038的桨震动大。的确震动大,视频里出现了果冻,虽然正常速度播放时并不明显,但是放慢动作的时候还是很明显的。不但如此,飞机在空中整体稳定度也下降了。平时8045平稳悬停的F550换上1038以后就跟NAZA喝醉酒了一样,晃啊晃啊,好像总是在调整平衡,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调整感度关系。反正是晃的厉害,视频只能靠云台的增稳才能凑合看。

所以,在简单的对比下,我还是换回了8045的桨。官方推荐3S电池1038桨,要4S电池配8045桨。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各位老大给我扫扫盲吧。然后我换块4S的电池会提高滞空时间么?

最后放上几张截图。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A:
F450一直用1038 ,8045的浆直接被我丢了

网友B:
多轴的话 我建议先把每个桨先做一下平衡

网友:
换大桨的话感度是需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一直用1038 ,8045的浆直接被我丢了

是感觉1038好么?为啥我觉得震动和晃动都太大了呢?

网友C:
桨小会增加灵活性,电机也不会容易热。3S电池完全可以上8吋桨,应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的话 我建议先把每个桨先做一下平衡

哦,原来是这样,等我买个平衡器试试吧,做平衡就是装上平衡器,然后给高的那边贴胶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小会增加灵活性,电机也不会容易热。3S电池完全可以上8吋桨,应该好用。

多谢指教

其实i我不需要灵活性,我是想要稳定性的。先3S配8045飞吧,8分钟一次别飞远了也好。

网友D:
F450 2050g 4s5200 1038桨

原来没做平衡的时候感觉机子抖的厉害,后来做了平衡感觉好多了

感觉1038桨 比 8045桨的载重性能好点,1038重新调整感度后还是比较稳的

不过长时间电机会热

网友:
用9443 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50 2050g 4s5200 1038桨

原来没做平衡的时候感觉机子抖的厉害,后来做了平衡感觉好多了

做平衡看来很重要啊,我要补补课了。调感度啊。。。。。我一直没有苹果设备可以空中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50 2050g 4s5200 1038桨

原来没做平衡的时候感觉机子抖的厉害,后来做了平衡感觉好多了

对了,这样的配备能滞空多久呢?

楼主:
那要换电机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这样的配备能滞空多久呢?

设置一级3.7 二级3.5 保护自动下了,悬停20分钟多点

BB 3.6V 开叫16-18分钟

5200电池充电 5000多进去,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过放的危险,不过电压回升后都有3.6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一级3.7 二级3.5 保护自动下了,悬停20分钟多点

BB 3.6V 开叫16-18分钟

能那么久啊?难道是4S电池和1038桨配合的结果么?我的起飞重量2.2KG 5500 3S电池都到不了十分钟啊。。。。

我还是先平衡一下桨叶吧。然后再试试,F550比F450重一点,难道就是重的这一点么?

网友D:
开始我也是才8分钟的,后来调了保护电压

以前下来最多充3000进去,现在充5000多,估计以前设置的高了,电池没怎么用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始我也是才8分钟的,后来调了保护电压

以前下来最多充3000进去,现在充5000多,估计以前设置的高了, ...

我不制动啊是不是电池质量的问题,我如果充3000多的时候,只能停留6分钟,如果充到5000,那在空中有自由落体动作了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要换电机了吧?

大疆出了非自紧版本的9443,可以兼容原来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出了非自紧版本的9443,可以兼容原来的电机。

哦?那可以试试。从小桨换大桨看来感度要调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可以试试。从小桨换大桨看来感度要调低啊。

按道理是大桨要调低感度,不过貌似9443比较牛逼,感度可以比8045还要高。

网友F:
F450 1038 F550 8045 這不用想了最完美組合
用過才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