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手龙90SE尾伞齿扫齿原因

楼主(2014-04-08):
没炸机,地面测试呢,发现不对劲,拆开发现尾伞齿莫名扫齿
我分析可能是:1,质量不好;2,加减速剧烈,转动惯量导致;3,尾桨偏折,别到尾管。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我分析3的可能最大,你们觉得呢?

网友A:
To 回不去的火星人:

地面测试出现尾伞齿扫齿。
以上的三个都有可能。
如果方便的话,
请附上这两张照片给予敝司和其他模友供分析:
1.尾伞齿在 TT Raptor 90 SE上的图片
2.将尾伞齿扫齿位细节拍摄图片

这样,方便敝司更好的分析相应状况。
以及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以上内容,烦请知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回不去的火星人:

地面测试出现尾伞齿扫齿。

已经拆下来了,状况很简单
发现问题的时候以为销子掉了,拆开一看,就是两个齿都磨平了
其它部分未见任何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状况很简单
发现问题的时候以为销子掉了,拆开一看,就是两个齿都磨平了
其它部分未见任 ...

To 回不去的火星人:

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案为:
换一套尾伞齿即可。

小卡个人建议:更换完毕之后,
先不发动动力,用手旋转对应旋翼测试尾伞齿的咬合情况。
再使用动力发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回不去的火星人:

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案为:

预先检查间隙和顺滑程度是肯定要的,我10年前就玩油直了

网友B:
不可能是第三种情况。。。
如果尾桨没有转动造成的扫齿,
其中一个伞齿只会被啃掉一个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第三种情况。。。
如果尾桨没有转动造成的扫齿,
其中一个伞齿只会被啃掉一个口子。。。

问题是它转了,卡了一下也不代表会卡死的嘛
重新换了尾传动伞齿后尾桨紧了紧,再没犯过毛病

网友C(2014-07-26):
引用 楼主:
预先检查间隙和顺滑程度是肯定要的,我10年前就玩油直了

说明书上齿轮中间上方有一个垫片你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上齿轮中间上方有一个垫片你有么?

网友C:
是1-2-4的那个垫片我在装机找不见。。。。。。

网友C:
还有1-1-5的螺丝太长扭不进去,把连接杆都扭穿了我那老虎钳把螺丝剪了2毫米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1-2-4的那个垫片我在装机找不见。。。。。。

我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1-1-5的螺丝太长扭不进去,把连接杆都扭穿了我那老虎钳把螺丝剪了2毫米你的呢?

你不是弄错地方了吧?
我的没遇到这问题

分享下我的90,不过别太惊讶

密码站内

网友C:
你太有才了哈哈,架子多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弄错地方了吧?
我的没遇到这问题

我在看看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有才了哈哈,架子多钱买的

自己做的

网友C:
我装主轴呢中间有一个洞不知道干嘛的而且这个洞还不是中心位子洞装的时候怎么装啊?洞朝两边的话一段稍微长点一段稍微短点

网友C:
1-5-4的升降组件轴的那块是不是装在灰机上螺丝不能扭太紧,紧了就刮着下面的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装主轴呢中间有一个洞不知道干嘛的而且这个洞还不是中心位子洞装的时候怎么装啊?洞朝两边的话一段稍微 ...

没明白你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4的升降组件轴的那块是不是装在灰机上螺丝不能扭太紧,紧了就刮着下面的螺丝了?

你有没有卡尺?你用错螺丝了吧?没有不能紧的我记得(除了大桨螺丝)

网友:
弄好了,我装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卡尺?你用错螺丝了吧?没有不能紧的我记得(除了大桨螺丝)

装完有剩余的配件么?我装了百分之80了配件还一大堆愁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完有剩余的配件么?我装了百分之80了配件还一大堆愁死我了

这个。。。。。。就帮不上你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帮不上你啥了

我看你视频你太有才了准备去消防队吧哈哈,让我联想了洗车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视频你太有才了准备去消防队吧哈哈,让我联想了洗车的好方法。。。。。。。。。

网友C:
你的90带开关么我这里没有额

装的一半了额

装的一半了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90带开关么我这里没有额

好像有,我用的别的开关,记不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有,我用的别的开关,记不清了

我想看看你的油路怎么接的我不会接了。。。。说明书也不写我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看看你的油路怎么接的我不会接了。。。。说明书也不写我晕死了。。。。

。。。。。。我的机机不用油不用电

网友:
我彻底膜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机机不用油不用电

怎么改的让看看额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的让看看额学习下。。。。

液压传动。。。。。。
比较麻烦,一般场合用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液压传动。。。。。。
比较麻烦,一般场合用不上

发出来看看表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出来看看表不好意思

网友C:
哇塞芬牌桨我直流口水,电机呢?

网友:
摄像头和架子看的我留口水

网友C:
我也订了芬记,JRX买了装不进去我晕死,14MM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订了芬记,JRX买了装不进去我晕死,14MM不行。。。。。。

买东西前不仔细确定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塞芬牌桨我直流口水,电机呢?

。。。。。。我用的是液压马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东西前不仔细确定的结果
新手还以为是通用的买了便宜的吃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