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没多久的精灵2感觉总是左右在晃,麻烦大家看下

楼主(2014-04-08):
正常的上升下降感觉都有点左右晃,是不是之前有朋友提到过的云台横滚问题?

另外视频的3:55后飞机高度大概升到400m左右,突然非常不稳定,不知道是否因为东方明珠的干扰,吓得我立马降落了

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
等下再放段昨天闵行文化公园拍的,2倍速下左右晃动尤其明显。。。

楼主:
刚上传,还在高清转码,先凑合看下。。。
2倍速,所以晃动尤为明显,这是以2D云台来说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换H3-3D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H3-3D就解决了

纯粹是由于2D云台自身缺陷原因罗?

网友:
在上海呀,有空一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纯粹是由于2D云台自身缺陷原因罗?

2轴云台是这样的   那不叫缺陷吧 就像你买个手机没有4G功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轴云台是这样的   那不叫缺陷吧 就像你买个手机没有4G功能一样

好吧,我还想是不是我的云台或者是飞机的原因。多谢啦。

不过第一个视屏3分55秒后的晃动应该不是2D云台引起的吧?

网友B:
2D云台缺陷就是摇头摆尾,看LZ遥控吊牌还在上面 怎么不考虑买3D云台?

网友:
已经很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纯粹是由于2D云台自身缺陷原因罗?

你这是瞎操心,精灵遇到气流了,所以大幅度晃动造成的,非常之正常,三轴也一样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瞎操心,精灵遇到气流了,所以大幅度晃动造成的,非常之正常,三轴也一样晃!

多谢回复,新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D云台缺陷就是摇头摆尾,看LZ遥控吊牌还在上面 怎么不考虑买3D云台?

我买的时候还没出3d呢。。。不过以后3D出货了应该会考虑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