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一代改装miniOSD后指示灯不正常,长绿

楼主(2014-04-08):
精灵一代改装miniOSD后指示灯不正常 上电后指示灯是红、绿、红、绿、的慢闪 最后绿灯长亮
遥控器开关对指示灯没有任何变化 开遥控器也可以正常启动精灵 就是指示灯现在是长绿了
求帮助! 谢谢

网友A:
你升级中心版没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升级中心版没有哈·

升级过了 现在是加装了OSD 说明都可以 就是指示灯不对

网友:
哦··你自己装的哦· ?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指示灯是红、绿、红、绿。。。。。最后绿灯长亮

网友:
你联系技术三··这里大家都无法帮你哈·

网友B:
正常启动应该是红黄绿红黄绿最后是绿绿绿绿~ 对吗?

网友:
楼主把IOSD卸下来看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启动应该是红黄绿红黄绿最后是绿绿绿绿~ 对吗?

正常应该是红绿黄3次后4下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