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自旋求分析

楼主(2014-04-08):
机架黄蜂,x4飞控,铂金,3510,1238,之前一直飞的好好的,震动晃动基本是0,昨天手贱拆下来重新布线,刷新固件,结果把电调输出接在了2345上面,正常是1234,结果小小侧翻,扫了一片桨,现在调整回来就自旋了,以为是电调输出,又重新校准过,还是逆时针旋,求指导,我手动下应该用不到罗盘吧,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飞控、飞行器图片都没有,怎么分析?

网友B:
建议重新校准罗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新校准罗盘试试!
手动,也要用到罗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