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改升降杆可行?

楼主(2014-04-08):
最近坛子里的977消息满天飞,无意中看见977的升降杆U型,因此想到911也可以这样,用钳子把L长出来的那一边折断,然后再把L往上弯,搞定,如图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A:
这么改是为了什么??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改是为了什么??没有看明白。。。。

增强前后左右的稳定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强前后左右的稳定性啊

不太懂,是为了让拉杆不容易脱扣么?原来那样s型的基本上不会脱落的吧。还有稳定性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