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越690的架子)上天以后自转,什么问题啊啊?

楼主(2014-04-08):
新手不熟,已经因为这个摔坏腿了

网友:
楼下解说

网友A:
电机转向没错的话就是电机安装座不垂直。

网友:
看字把脉,楼下解答

网友B:
楼上的说道正确,另外还有种情况,你进行了IMU高级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道正确,另外还有种情况,你进行了IMU高级校准了吗?

木有,新手不会,晚上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向没错的话就是电机安装座不垂直。

本来有个电机座是歪的,我给直过来了

网友C:
检查GPS的安装位置数据 是否都填写真确
再重新校准地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新手不会,晚上研究

NAZA V2怎么设置及校准,上泡泡的课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GPS的安装位置数据 是否都填写真确
再重新校准地磁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D:
是指南针安装问题,我有NAZA和悟空,安装歪了naza是偏航,但是悟空是打圈。你自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指南针安装问题,我有NAZA和悟空,安装歪了naza是偏航,但是悟空是打圈。你自己试试吧。

好的,谢谢,是不是有可能电机座的问题,我接手的时候,机头方向有一个电机座稍微歪一点,我给正过来了

网友:
可能是电机不水平  用水准珠调整哈  飞控也得放水平了

网友:
先普及一下基础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是不是有可能电机座的问题,我接手的时候,机头方向有一个电机座稍微歪一点,我给正过来了
...

只是有可能吧。但是像这种情况,假设电机安装倾斜,有水平分力,飞控会控制另一边同样产生分力来抵消。

网友(2014-07-17):
GPS模式下自旋?打到姿态模式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