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 与TREX的结合真是个悲剧,我说是对频,问题求救!!!

楼主(2014-04-08):
我是原装的DSX9 ,之前按照说明上的,将原厂的卫星接在150上,对频成功,也飞了很多起落,实然有一天在没有炸机的情况下,一块电池飞完,更换另一块电池时,150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反复对频的动作:插对频线、卫星***闪、开控、卫星常亮(之前这种情况就表示成功)、拨电池再插,卫星依然常亮,但是150完全没反应,舵机也不动,想请问是什么原因?已经重复上述动作10次以上,谢谢!!!

说实话之前一直在家里飞,还是在卧室,偶有踫撞也是撞在被子上,连墙都没撞过。请高手们出手相助!!!

网友A:
检查主板连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板连线试试?

请具体说说检查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具体说说检查什么?

卫星能用,主板舵机不动,,,先检查卫星和主板之间的连线/插座试试?

网友B:
通电开控后,什么都不动,多花点耐心,多等一会看看会不会对上频,我用DSX7,发现对频时间明显比接收在其它机子上对频的时间要长很多很多,不是一般的长

网友:
我朋友遇到过!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开控后,什么都不动,多花点耐心,多等一会看看会不会对上频,我用DSX7,发现对频时间明显比接收在其它 ...

我的150之前对频成功过,也飞过20多个起落了,实然就不行了。之前对频还是比较顺利的,有点慢,但也就在15秒之内吧